[家电] 铸铁发热盘四线接线原理???

楼主(2020-12-19):
請問各位大大,有知道这种铸铁发热盘四线接线原理嗎???

网友A:
火线零线是蓝灰,多出来那两条绿花线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线零线是蓝灰,多出来那两条绿花线是接地

我説这個.......

网友:
应该是两圈电炉丝,可以控制串并联调解功率

网友:
测一下四个的电阻,我也觉得是大小档发热用的。

网友B:
看来楼主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1234之间的电阻,然后报给大家,大家就知道结果了。
例如:12之间100欧34之间100欧,那么就是两组电炉丝,并在一起可以有两档。串在一起也可以有两档,总之串并方式三种,看你面板上的设计吧,也就是200欧或者50欧,100欧这三种。

网友:
6楼正解,瞎猜是会出问题滴

网友C:
这4条线头就是2根炉丝的端头,而2根炉丝应该是并行盘绕,那个变功率开关就是把2根炉丝并接到电源时最大功率;单接一根炉丝~中等功率;2根炉丝串联接电源时最小功率,如此而已。
用表测一下,跑出接线图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4条线头就是2根炉丝的端头,而2根炉丝应该是并行盘绕,那个变功率开关就是把2根炉丝并接到电源时最大功 ...

明白............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1234之间的电阻,然后报给大家,大家就知道结果了。
例如:12之间100欧34之间10 ...

明白............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