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所谓华为超级快充40W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0-12-19):
最近淘宝或者咸鱼上好多这类的,价格比原装的便宜许多,也就是10多二十几块钱,心血来潮,买了一个,刚到手的时候感觉比原装的还重一些,我估计是配重铁块用大了,废话不多说,上拆机图,线路板很简单,用了一块IC,我查了一下,配重块少不了,而且还用了导热硅胶散热

网友:
快充就快充,就算适配也可以,但说原装就有点那啥了

网友A:
用料实在……
我是说那块配重

网友:
算是个新套路吧,仔细看的话,这个跟以前的高仿货还是有点差别的,虽然外观还是仿华为40W的超级快充的那种,内部和高仿的也大同小异。但外面没印华为的logo和厂家,一方面是规避上架审查。另一方面,卖家可以在宝贝详情里弄一些模棱两可的描述,一小部分人会把它当原装的买。实际上买到的只是一个很一般的第三方充电头。

网友B:
应该是膏访,原装SCP华为快充电源特制接口,华为FCP初代通用接口,类似高通快充数据通讯。我那北京附近木樨园手机批发市场,QC2快充电源都算极少见,主流还是5伏2安芯片方案电源,还有非常廉价千件起批RCC单管自激式迷你手机电源。我的华为荣耀20是SCP快充电源适配器,接头接口都是特制,电源和线都得原装,没敢带进宿舍怕凌晨睡着时被人悄悄换成乐视电源,之前丢过一次酷派QC3小手机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料实在……
我是说那块配重

那是高科技的东西,配重只是它的辅助功能,它强大的地方就是能加强手机的接收灵敏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膏访,原装SCP华为快充电源特制接口,华为FCP初代通用接口,类似高通快充数据通讯。我那北京附近木樨 ...

宿舍偷换充电头?学生还是工地....

网友:
淘宝咸鱼的华为快充基本上八九成是假的,而且玩意还涨价幅度很高,去年我才买26一个,现在都五六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宿舍偷换充电头?学生还是工地....

北京工贸技师学院,宿舍环境悲惨,丢了两三个万能充和诺基亚兼容电池,最可恶的是夏天根本不让用微风夹扇,连12伏直流输入微风夹扇加笔记本移动电源也不让用,再也不住学校宿舍。

网友:
人家外观上也没说很华为有关系啊?就是一个快充而已

网友D:
40W原装的169好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0W原装的169好像。。。。。。。

之前跟开手机店的朋友买过1个,170左右说是原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跟开手机店的朋友买过1个,170左右说是原装。

全新原装的是要那么多钱,华为和荣耀部分手机都是用的这款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宿舍偷换充电头?学生还是工地....

工地里面偷厕所灯泡的工人都有,我就碰到过这种工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工地里面偷厕所灯泡的工人都有,我就碰到过这种工人。

工地上还算正常,学校就有点那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