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模拟摄像头接这个收发器干嘛用的

楼主(2020-12-20):
拆的几个模拟摄像头,其中一个接了一个收发器,电路挺简单。看上面英文,超强抗干扰,单通道无源,防雷。这东西作用是啥,防雷吗?

网友:
可能是转无线的  我以前有个倒车摄像头,上面就是这玩意,然后用接收器接收,免拖线

网友:
这个不是同轴转双绞线得吗?

网友:
长距离传输抗干扰耦合器??我猜的

网友:
上面有个兄弟说了,转双绞线用的,接了这个可以用网线传输,需要成对使用

网友:
同轴转双绞线的  成对使用提高传输距离用

网友:
这个叫双绞传输器,模拟视频原本是用视频线传输的,通过这个用双绞电缆传输,可以提高传输距离。

网友:
变压器隔离传输,抗共模差模干扰

网友:
肯定是收发视频用的

网友:
8楼说的对,模拟摄像头时代的产物。网络摄像头就用不上这个了!

网友:
anti-interference 抗干扰

网友:
延长传输距离,抗干扰

网友:
双绞线按道理不应该传输视频信号,但是网线成本更低,为了阻抗匹配用一个转换器。可以延长距离,抗感染。

网友A:
双绞线传输器,它的好处就是布线时用网线,不用同轴电缆了.暂时用模拟的摄像机,将来可以不换线改成数字高清摄像机.
再就是用一条网线,可以传4个摄像机的图像,节省线材.短距离传输图像干扰不大.长距离的话,会有些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绞线传输器,它的好处就是布线时用网线,不用同轴电缆了.暂时用模拟的摄像机,将来可以不换线改成数字高清摄 ...

那问一下,比如网线的另一头接进电视,在那一头还需要再加一个同样的接收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问一下,比如网线的另一头接进电视,在那一头还需要再加一个同样的接收头吗? ...

需要成对使用

网友:
谢谢分享。。。。。那个黑白小立方是什么?没有拆下看看?????

网友:
降低造价的,一颗网线可以传输4路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