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维修地摊淘来的野营灯

楼主(2020-12-20):
拆解维修地摊淘来的野营灯
地摊见到个野营灯,说是野营,在家也可以用嘛。可以当手电用,还能当台灯、挂灯用。不亮,什么也不包。外观基本完整。于是收入囊中,回家鼓捣鼓捣,权当自娱自乐。
就是这货

灯头

尾部太阳能电池板

中间拉开可以做台灯、挂灯用

反正不亮,拆开顺便找故障,电容降压充电电路板,测量三节镍氢电池没有电

这块板子脏兮兮的,不知道是不是腐蚀严重,一会清洗

这里有一个USB母座,不知道是充电输入还是输出用,得分析电路,经分析电路及以后测量,证实是输出接口

电池正反面,没有找到任何电池信息

电池另一面

电路板背面很干净

灯头打开,一个LED灯珠,不知功率大小

灯碗里面,有一个微动开关,经分析是中间灯的控制开关,灯中间拉开状态微动开关闭合导通

分析各个 接线功能及走向

与灯电路分离,摘下电池,电池单独去充电

中间灯为六个发光二极管并联

这是均光板

中间灯反光碗

擦拭完毕,检测电路没有短路也没有断路,把灯体组装好,外接一节锂电池,试试各灯珠

头灯亮度还不错

中间灯亮度均匀,控制开关正常

太阳能电池板在日光灯下有微弱电压

太阳能电池板在日光灯下有微弱电压流,证明太阳能电池板没有问题

电路板清洗后没有发现问题,测量各个原件正常,镍氢电池组已经充电完毕,开始组装

组装USB母座,有点不牢靠,打胶处理

开头灯测试正常

拉开灯体,中间灯正常

测试USB口

至此野营灯拆解维修完毕。故障是电路板腐蚀,不能给电池充电,导致被原主人遗弃。

网友:
感谢分享

论坛换新版啊

网友A:
第4图 展开拉长 部分(白色)是什么?

网友:
这灯设计有点意思

网友B:
楼主为何不给这个灯换个锂电,因为用镍氢,今天充完电,隔几天用,电就快放光了。

网友:
这玩意我记得是酒盒子里面的礼品,算赠品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4图 展开拉长 部分(白色)是什么?

白塑料,均光板!配合底部镀膜反光,还是比较实用的,效果像过去的马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何不给这个灯换个锂电,因为用镍氢,今天充完电,隔几天用,电就快放光了。 ...

是考虑换锂电了,一是锂电得换充电电路,充电板没有预备好;二是平时基本用不到,镍氢电池对充电要求低,比较抗造,等看看情况再说吧。

网友C:
个人感觉,地摊买这东西? 有点浪费钱的,电池应该不是镍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地摊买这东西? 有点浪费钱的,电池应该不是镍氢

经测试,USB口为直流电压输入口,直接并联到了电池两端。输出输入均可。不过现在市面上USB公头连接线还真不多见。电池是镍氢电池,但老化严重,点灯半个小时就成微光手电了。下一步加锂电充电板(板上有micUSB充电口)换锂电池。

网友(2023-05-12):
找个合适的充电器改一下,以策安全,阻容降压不安全,况且还带USB口

网友:
能解释一下电路走向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