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Mate20重摔后屏幕有显示无背光

楼主(2020-12-20):
双11时修的一台美宜佳店老板的华为Mate20,重摔后不仅屏摔碎了,把背光也摔没了,对着光隐约能看见显示。
拆机开干,换屏简单,重点是主板原因引起无背光。。

楼主:
拆下主板测试背光输出脚阻值为0了

楼主:
用松香大法,发现一个滤波电容短路了(其上面屏蔽罩有变形),估计是重摔时产生物理性损坏而击穿

楼主:
更换电容,同时发现升压二极管底脚PAD因大电流烧了,拆下二极管后刮开旁边的走线露铜镀锡后斜焊,一并升压大电感也换了,屏幕板对板连接器背光电压脚阻值恢复正常。

楼主:
装机恢复正常亮度,主板维修完毕!PS:平时修手机一般都是换换换,主板损坏的不是很多,屏幕后盖摔坏的特多。。。

楼主:
修手机,就找快修网---> www.QuickXiu.com    数码之家Sean版主给予你专业的维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换电容,同时发现升压二极管底脚PAD因大电流烧了,拆下二极管后刮开旁边的走线露铜镀锡后斜焊,一并升压 ...

这相机真好。很解决看不清楚的问题,非常棒。顶楼主,希望再接再厉,拿出更好的拍摄作品,赞!

网友B:
谢谢分享!请问什么是松香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请问什么是松香大法?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多看就知道了,

网友C:
这种元器件级别的维修越来越难了,估计只能更换主板之类的了。手机买了2000千,换个主板带人工一千多,大多数人都会去买个新的吧。手机更新越来越快,技术越来越先进,,原件越来越小。说不定以后烙铁风枪都下不去了。

网友B:
我也换过手机屏幕总成,比组装手机还费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请问什么是松香大法?

发现有短路但是具体不知道在哪里的时候,烙铁沾松香然后趁冒烟在主板上熏,主板上会有一层松香结晶,上电后短路地方会发热,哪里短路哪里融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现有短路但是具体不知道在哪里的时候,烙铁沾松香然后趁冒烟在主板上熏,主板上会有一层松香结晶,上电 ...

原来如此,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相机真好。很解决看不清楚的问题,非常棒。顶楼主,希望再接再厉,拿出更好的拍摄作品,赞! ...

苹果12手机拍的,效果也一般,没华为的相机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请问什么是松香大法?

就是在怀疑的部位熏上松香烟雾,加电后看哪个元件有熔化松香,就是它发高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元器件级别的维修越来越难了,估计只能更换主板之类的了。手机买了2000千,换个主板带人工一千多,大多 ...

修主板费用较低,换主板太贵,用户一般 都会选择修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换过手机屏幕总成,比组装手机还费劲

熟能生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相机真好。很解决看不清楚的问题,非常棒。顶楼主,希望再接再厉,拿出更好的拍摄作品,赞! ...

这是显微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