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穷倒腾 拆修神舟K660D笔记本 修复声卡进水损坏问题

楼主(2020-12-20):
这个笔记本是2015年的时候买的,到现在一直是大奶主力机。配置是i5-4210m+GTX850m,感觉现在跑工具软件,跑仿真,跑FPGA的综合,画PCB都还很顺畅。从买到手一开始的配置是4G内存+500G HDD,一路不够用改改升级 前前后后加到了现在12G内存+128G SSD+128G SSD+1T HDD。中间也换过网卡,换过键盘 修修补补又n年系列。

这不上个月在电脑前吃东西把汤给洒进去了,当时听着歌的,直接声音突然开始出现特别大刺啦刺啦的噪声,然后接着没声了。左下边反复弹窗耳机插口拔出、插上。再接着就外放喇叭也开始刺啦刺啦出噪声。因为当时忙没空研究,就直接设备管理器里面给声卡禁用了,终于安静了。
过了两天 发现声卡直接从设备管理器里面掉出去了,没了?忙 没空管 继续凑合,插了外置的usb声卡暂时用着。

从这里漏进去了:

终于忙过了一阵子
有空研究下了,老这样坏着也不是个事,虽然音质肯定没有自己diy的usb声卡好,但是偶尔带出去还是用得到外放什么的。
因为是主力大奶机,只能当天拆开修,弄好立马装回,毕竟还得干活用得着。

网上搜了搜这个磨具,是广达代工的,可以找到图纸,挑了个有空的晚上,开工呗。
二奶机surface对照图纸,开搞

拆开后盖 这个是卡口的后盖,设计的不错 按住解锁键,一推就开

掏出数码之家神器

先吧硬盘抽出来,硬盘位装的浦科特的M6s 上古MLC神器了,当时买的时候还好几块钱一个G
光驱扔掉,装了个1T的HDD

C壳键盘下面有两个螺丝要拆掉才能打开
注意到现在键盘排线插座还是好的

分离开C壳和D壳
这个设计是主板固定在C壳上 屏幕和D壳相连

这是D壳

拆下来的各组螺丝

主板正面全貌

显存部分的散热片
FORCECON力致科技?专注散热片研究的企业?

出问题的声卡部位

音频和usb接口小板

C壳

触摸板 下面两个按键间有缝隙

主板背面

这几个显存可能是靠贴着C壳散热 GDDR5 单科256M 正反各4颗组成2G

SD读卡器芯片和卡槽 这个卡槽好诡异,那么多脚
而且挺搞不懂的,一个读卡器要用一条PICE

电池附近的各种供电芯片

IT8528E LPC芯片 管理各种低速外设?
左下角的25Q芯片存着固件

这就是事故现场
两个微动是触摸板的左右键
本来这个位置就因为有缝隙积攒了不少水汽和灰尘,可能有一定程度的腐蚀了
最后倒上来的汤汁压死了骆驼,场面一片惨不忍睹

那修呗
先清理干净,废了不少事 无铅+多层板散热好是真的难拆
为了不留隐患 一概全部铲干净 虽然有几个看上去焊的好好的

出问题的部位对照原理图 0603的基本是10uf的电源滤波电容 这个小封装的不多见,电子diy常见的10uf是0805、1206比较多
0402的电容是104 这个很常见
最难找的是0402封装的磁珠,这个玩意 是0402封装的

这颗1uf的要去是0402  手上没存货 找了颗0603的凑合

还好我库存多种类广  翻箱倒柜 翻出库存的元件
磁珠是要求有120欧和180欧的,用的村田的,都是0402 那我全用TDK家的120欧凑合了
电容用的村田10uF 耐用6.3V 0603封装

全部焊上 废了不少神,多层板散热太好了
就是那个电荷泵电容焊的有点难看 凑合吧

装上试机的时候翻车了 键盘排线的卡口座子太脆 一下子掰断了

这波翻箱倒柜没找到合适的,因为等着用,只好找了个28PIN的弹片用刀削掉一些后强行赛进去凑合,热熔胶固定伺候

这还没完,试机发现,外放正常有声音了,给我高兴的
结果耳机口还是没声音 把音量调到最大,能听到一点点,而且噪声特别大
看了下供电线路图 似乎外放喇叭是用数字供电,耳机是模拟供电

于是拆开量了下 似乎供电都是正常的
再测试 MIC录音也是正常的,说明芯片供电应该没问题

没辙了,寻思着应该是汤洒进去的时候还在放着歌,把里面的放大电路烧了,所以声音特别小
淘宝下单买芯片,结果遇到个坑货卖家,拍下立马发货了,结果5-6天都没物流
点退款也不审核,联系旺旺也不理(店铺等级还不低)

催了几天没反应,到现在也还没退款成功
搜了搜发现没便宜包邮的了,买一颗芯片邮费要10+元,和这个1.5的落差太大

无奈网上搜了搜
同时ALC3223/3225/3227/3229引脚是兼容的 隔壁论坛也好多说声卡芯片容易代换
那就找找呗

找到家1.8元包邮的 用个红包就一块钱

拍下来当天就有物流消息了,这个卖家好评

到货了开始研究换芯片
不过这个芯片怎么看都像是打磨的 但是一块钱还给包邮的亏本生意,不能要求人家怎么了 能用不错了

开搞呗 铺上手术布 留下病灶位置 主要是保护插接件不要被吹化了
风枪360度不行 390才行 还得吹老半天

过程掠过 装好 有点歪 凑合吧

然后修键盘排线
这个用风枪+烙铁配合的方法 要容易不少(两头的接地固定焊盘 风枪吹太难了)

排线座找了好久 发现就没有卖25PIN的1mm上接的,最后无奈搞了个26pin的,凑合用呗

这个好焊

安装示意图

然后再次装机 挺好 能开机
有外放 声卡能认,都不需要重新装驱动

耳机孔还是没声音。。。。。。。。。。。。。。。
看来是思路不对
又拆开
最后查了一圈
目标锁定这个电容

焊盘氧化太严重了 左边虚焊了 是我大意了呀 搞得浪费那么多时间

补焊电容后有声音了
干脆吧原装的ALC282装回去吧
正后那个ALC3227来路不明不知道哪里打磨的 还焊接的有些歪 强迫症受不了

反正这块也是有铅的锡了 好弄多了
十分钟就弄回去了 图就不拍了

最后做好保护,完整的用胶带包起来,防止再次受伤

最后是本次牺牲的元件们

最上面是原装的25PIN排线座
中间是28PIN座 当时有库存零时修改下凑合用的
最下面是26PIN座 拆开研究了下结构 (本来寻思着不想换座子 把弹片换一下就好了 结果还是不行)
右边是拆下来的电容
最后是没用上的1元多包邮的ALC3227(真实千斤顶)虽然这个千斤顶要是不顶一下,还不知道排除故障要找多久了

全剧终

目前看着电池也快不行了 ,说不定下次可能要修电池了233333

楼主:
好像错别字有些多 明天起来改改好了
今天修好了一激动 太开心了

网友:
大佬。。。。 完全看不懂

那个排线插座
我有个PSP1000的 主板上显示插座是40PIN0.5间距的 没风枪
拿白光T12自己试着搞了下  连锡 废了。。。。

网友:
厉害了,还能搞到图纸

网友A:
结局还是不错的,修进水机清洗干净后第一任务就是把腐蚀范围内所有小件儿都摘下来看下有无焊盘腐蚀,引脚腐蚀,断线的发生,修笔记本换小件用个大风筒先预热再拆焊会比直接风枪来的好些~

网友:
楼主也是论坛的大神了,这都会修!!

网友:
楼主少有的维修贴啊。

网友:
太厉害了。大神啊。

网友:
楼主你太牛掰( ఠൠఠ )ノ
牛plus

网友:
大神牛13,我是只管拆不管装,管杀不管埋。

网友:
楼主厉害了,我也有一个神船笔记本,不过是K670E,跟你不是一个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局还是不错的,修进水机清洗干净后第一任务就是把腐蚀范围内所有小件儿都摘下来看下有无焊盘腐蚀,引脚腐 ...

用热风枪简单的在周围预热了一下了
腐蚀那个是真的,本来已经认真检查,逐个刮焊盘了 结果还是翻车了
大神的维修经验也是丰富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错别字有些多 明天起来改改好了
今天修好了一激动 太开心了

修东西最开心的就是这一刻
不是省了那点钱

网友B:
厉害了,说说怎么搞到图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说说怎么搞到图纸的

我这个型号 网上搜搜就能找到
别的型号要是找不到就淘宝

网友:
强悍 啥都能干。让修电脑的都回家种田了。

网友:
拍成视频从此人生巅峰

网友:
这笔记本太不知道好歹了,好心给他喝口汤,他居然死给你看

网友:
我也是神船的,用七八年了,就是网卡曾坏过,十几元X宝上买了个网卡,换上去就好!没你这维修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