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X不开机

楼主(2020-12-20):
深圳老同事寄修的iPhone X,收到后测试不开机、充电无反应,上4.2V电源直接拉底到1.5V,主板大电流.

楼主:
由于iphone x系列为双层主板,需要用到主板分层设备,分层后检测为上层VDD_main短路,经过多次检测可能的短路点,发现电容C2851击穿,更换电容

楼主:
用维修佬的加热平台贴合好双层主板,装机测试开机及所有功能OK。维修完毕!

楼主:
修手机,就找快修网---> www.QuickXiu.com    数码之家Sean版主给予你专业的维修!

网友:
苹果也用米家?小米生态链真厉害

网友A:
楼主这设备,让我等吃瓜群众开了眼,真是开了眼………………

网友B:
数码之家Sean版主,厉害了,这版主是自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之家Sean版主,厉害了,这版主是自封的吗?

看来你不是老会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设备,让我等吃瓜群众开了眼,真是开了眼………………

只是一些小工具而已,维修必须

网友C:
专门做维修的,买这些设备,才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门做维修的,买这些设备,才必须的,

维修必须得买一些简单的工具设备

网友D:
i7基带门怎么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i7基带门怎么收费?

7代基带不一定能100%修复,要视具体情况,价格私发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iphone x系列为双层主板,需要用到主板分层设备,分层后检测为上层VDD_main短路,经过多次检测可能的短 ...

经过多次检测可能的短路点,发现电容C2851击穿

是如何何检测到的,说说经过和具体方法,谢谢。

网友:
真专业呀,羡慕

网友E:
买了个二手11  电池 屏幕 都是后换的  系统一直有提示 可以消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了个二手11  电池 屏幕 都是后换的  系统一直有提示 可以消掉么

二手的消不掉提示,即使换的原装电池及原装屏幕也是一样,使用无影响的,别太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