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触摸板发疯了?要不要找大神来驱邪?

楼主(2020-12-20):
电脑的电源适配器没输出了,另找了一个插上接着用,但是触摸板疯掉了,鼠标乱跑,USB鼠标却正常,闹嘛鬼啊??要不要找大神来驱邪??

网友:
最好拆看检查下电压基准电阻,小负载电阻等有没有故障,几年前我在中关村知春电子市场里,30元买了一个5伏5安防烧电源,发现空载一小时有发热感,有次凌晨给两个充电宝充电有明显气味,拆开后RCC单管自激式电压小负载电阻烧暗,导致低压侧电容超压击穿裂开,万用表量空载电压读数乱跳。商家说的防烧,其实是输出端多了8安PPTC自恢复保险引脚元器件。

网友:
电源波纹大导致触屏到跑

网友:
串个电容电阻接喇叭上去听听噪音。

网友:
电源波纹大导致触屏到跑.对
手机就有这样的情况,我查了一阵子,是充电器的高频干扰/

网友:
感觉是电压不稳的原因

网友:
电源质量不过关

网友:
电源emi,b串个磁环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帮忙。这个电源原来的400v电容鼓了更换了,怀疑还有电容故障,就把了2个680/25v输出滤波电容更换了,但是故障依旧。
有老师提示可能Y电容失效,但是没能找到这个电容,或者是无地线的2线电源输入没有Y电容?
无奈另加地线试验一下,故障有所改善,就把2线改成3线输入,这样鼠标可以控制了,但是好像仍比用原适配器时效果差一点,只能算将就了。
这个适配器既然设计如此,应该不会由此缺陷,估计其内部还有元件异常~原来这个适配器与电脑的连接是屏蔽线,因为插头已经坏掉,现在换用的是未屏蔽到平行双芯线,鼠标干扰于此有关吗?
现在手边没有示波器,也不能监测干扰波形,只能瞎猫撞耗子的瞎弄了,谢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