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拆机维修IBM ThinkPad 510Cs 古董486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0-12-20):
最近可能跟古董电脑结缘了,总有客户寄来给我修。今天又收到一台IBM Think Pad 510Cs笔记本,客户反映不开机、屏幕转轴断。发贴才发现正面照片忘了拍,机器已经打包等快递来收了,里面还有上次修好的ATARI Portfolio 和一台KING JIM win10小电脑,手头还有一部苹果的牛顿待修,都是这位客户的。算了吧,反正IBM的笔记本正面都一个样,不拆出来拍照了。

正面图来自ebay

让我们来看看背面,13个螺丝,其中4个硬盘螺丝已经让客户给拆了:

上侧面一个双重塑料护盖,其中一个塑料片拔开可以看到一个类似LPT的接口,叫不出名字来,看图标应该是SCSI之类的外部存储接口:

整个护盖打可还可以看到LPT口,上侧面就这些东西了:

右侧面电源接口、电源开关和PCMCIA卡槽:

下侧面两个不知道什么键:

左侧面只有一个电池插槽,这种电池还是镍镉组来的:

拆掉扩展槽盖和9颗螺丝,抠出底盖便见到内部结构了,里面还有一张储存卡(更正一下,经客户证实,这个不是储存卡,而是内存卡,插上去开机系统内存就会相应增加):

洋文,看不懂:

金士顿的,3.3V供电,那时候容量4MB已经很牛B了,所以这几个字做得特别大,非常抢眼,要是现在,4MB的容量会让人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专用工具,自己改造的,专拆LPT和VGA口螺丝,也可以拆卡簧:

拆下LPT口的档板

拔电前面的按键排线,翻开主板可以看到里面也有几条排线,按照从左至右、从上至下的顺序把排线拔下来,就可以取下主板了:

主板正面(高清大图),好多的IC,其中右上角的应该是CPU,有IBM和INTEL的标记,上面没什么有用的信息,也不知道型号和频率,1985和1992是什么鬼?

背面的零件相对较少(高清大图):

先把屏幕处的两颗转轴螺丝拆掉,再拆下机身的这个塑料定位部件,就可以把转轴斜着拉出来:

断成这样了,表面锈迹斑斑,用钳子夹着轴用力也转不动,估计里面锈死了。阻尼盒是用两块铝件合起来铆死的,无法拆开:

用小锤子轻轻敲轴两边突出来的部分,把轴敲松,再用顶针顶出来。阻尼盒里面两边左右交错排列着几片钢片,利用这个方式产生阻尼。把阻尼盒丢进除锈剂里摇几下,冒出来黑色的污渍,让它泡一会儿吧:

接下来处理断轴,刚开始想找替代品,量了一下直径4.8MM,这种规格很难找。客户曾提议用电焊,虽然高碳钢焊好的几率很低,也只有试试了:

长端夹在台钳上固定,用钳子夹住断的部分,几下就焊好了:

钻孔吧,没想到钻到一半,焊口就崩开了:

不如把剩余的部分重新磨平钻孔,这样做还能减少阻尼,防止以后再折断,毕竟配件都老化了。取出阻尼盒多次拆装测试,最终确定留下原长度的3份之2尺寸最合适,能让屏幕立起来又不会太紧。上台钳准备切割:

切好的长度:

打磨钻孔后的成品(右上角窜出一个模糊的身影想抢镜头!):

既然那么喜欢出镜,就让你现现真身吧,虽然你的眼神是那么的不屑:

调整好位置,插入机身和屏幕,上螺丝固定,同时固定机身内部的转轴定位部件:

看看除锈剂,已经变成墨水了:

接下来看看电源板,由两颗六角铜柱固定在机壳上,拆掉铜柱就能取下来,电源板和主板是靠两排插针连接的;电池正极焊在电源板上,而负极则是通过弹片与底壳压紧连接:

量了一下电源插座,红圈处是插座的铜芯接点,与地相通,也就是说电源插头是内负外正的,与一般的笔记本电源相反!心里顿时一紧!如果此前哪位大虾拿普通笔记本电源插上去用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仔细检查线路板,未见明显烧坏的痕迹。用万用表逐一检查主要元件,发现红框内标识F100的5A保险管开路,其它未发现异常:

检查主板也未发现异常,好吧,接屏幕试机,竟然开机了,只是屏幕很暗:

过了数秒,屏幕逐渐亮了起来,这下看清楚了,IBM 蓝色闪电,486的CPU,50Mhz的频率,应该是Intel代工的,所以芯片上有Intel的标记;(右上角又有一个无关的东西来抢镜头了!):

数十秒后,屏幕已经稳定在这个亮度,基本确定已经修复了,接下来的安装过程就不上图了:

最后把屏幕上盖断掉的部分用AB胶粘合,维修结束。由于客户没把硬盘寄过来,手头又没有合适的硬盘,就不测试系统了,估计这台古董机子都无法认到大于2G的硬盘:

网友:
90年代初的产品了吧?

网友A:
开机屏幕那页右上角抢镜的那位撩开了裙子。

网友B:
用料很足啊。
楼主工具真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屏幕那页右上角抢镜的那位撩开了裙子。

快问问她想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料很足啊。
楼主工具真齐。

搞维修嘛,饭碗和筷子必不可少。

网友C:
没看出来哪块芯片是CPU?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出来哪块芯片是CPU?

右上角那块,构造特殊,同时拥有IBM和INTEL的标记,周围还有一堆的东芝内存芯片,肯定是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