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有一块慧荣主控SM2246XT但不知道闪存是什么

楼主(2020-12-20):
64的固态   闪存上只有SKY-L85A-I其它的什么也没有了。这是什么样的闪存啊

硬盘上的贴纸是这个

网友A:
镁光或intel l85a制程的mlc黑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镁光或intel l85a制程的mlc黑片

我开卡时要选择什么呢?60G每块闪存就只有16G啊,慧荣的开卡工具上面写的容量都大过它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开卡时要选择什么呢?60G每块闪存就只有16G啊,慧荣的开卡工具上面写的容量都大过它啊
...

128Gbit/8=16G.应该就是你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8Gbit/8=16G.应该就是你选这个

还是不行,提示

网友B:
上个ID图看看,是点auto识别出来的颗粒吗? 点了的话,换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ID图看看,是点auto识别出来的颗粒吗? 点了的话,换版本

搞好了,谢谢你,128/8我没注意看单位,刚才没开卡成功是因为跳线忘记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