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手机信号放大器死机问题

楼主(2020-12-20):
前几天在某宝买了手机信号放大器用于解决车库没有信号问题。主要解决B41频段信号。安上都挺好,信号也行,也能上网啥的。可是就有一个问题,通电3  4天以上,机器就会死机。就是在放大器附近也没有信号,也不能上网。可是放大器的灯还是亮着的。卖家说是天线位置安装不好,自己感觉应该不是。因为好用的时候啥问题没有,而且得 3 4天之后才出问题。感觉像是机器或者电源本身过热什么的,不知道有没有明白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天线馈线过长
天线馈线不可卷绕
图上电源太小
手摸放大器壳是否过热(现在冬天应该不存在过热情况)
排除上面后就是机器本身问题

网友B:
车库呆的时间很长吗?
还费心去增加信号啊!
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个定时器呢,定时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库呆的时间很长吗?
还费心去增加信号啊!
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个定时器呢,定时开关。 ...

晚上都在库里。想看看充电状态啥的。
我也想到了加定时器。不过还是想弄明白为什么会出现死机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馈线过长
天线馈线不可卷绕
图上电源太小

长短没办法解决了,没有工具。如果不卷绕,怎么放置?
我也怀疑是不是电源功率不够导致的。但是,在出问题的时候,机器上的指示灯也还是亮的。所以就困惑了。放大器的壳暂时没摸过,因为比较高,需要梯子才够得着。等再死机的时候再摸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