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康丽乐电烤炉的调温耦合器

楼主(2020-12-20):
论坛买的电热烤炉,先拆电源线,因为有点短,想换长点的。线径是0.75的,烤炉最大功率1500w。
竟然有韩文

结构简单

猛火时

关闭时

有空换条1平方的线上去

网友A:
我家是两个孔的那种,也有猛火和弱火之分。

网友B:
到底是这种机械的耐用?还是那种用可控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是两个孔的那种,也有猛火和弱火之分。

不应该是3孔的吗,中间的是温度感应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这种机械的耐用?还是那种用可控硅的?

应该可控硅吧,机械的通断多了触点氧化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