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伏电瓶串连充电均衡电路(转)

楼主(2020-12-20):
           多个12v水电瓶串连使用最常见的是用于电瓶车,电瓶车的电瓶应该严格配对使用,以确保几个电瓶的充放电特性一致,延长电瓶的使用寿命。
    二轮的电瓶车电池一般在出售前工厂就进行了测量配套,三轮的货运电瓶车电池都没有测量配套。
          使用途中由于电瓶本身产生的差异如容量、电压、电瓶本身的内放电等因素导致电瓶过早损坏。
          常见容量小的和电瓶本身存在内放的充电时的单个电瓶的电压要低,标准的和容量大的单个电瓶的电压要高。
          冲电时电瓶本身没有内放的比电瓶本身存在内放的先冲满,容量小的同样是先充满,电瓶充满了再继续冲会导致发热、硫化、和缺水干涸而提前失效。
         给冲电时电压率先上升的电瓶装上一个均衡电路,均衡电路的起控电压是15.3v,可以保障先冲满的电瓶不会过冲。
        例如一组电瓶是5个,不必每个电瓶都加,加2-3个均衡电路就够了。
给每个电瓶都装一个均衡电路?用定压式的充电器的是可以的,5个电瓶的定压式的充电器是冲到74v自动停止了。
    简易式的充电器最高冲电电压会超过75v,用在简易式的充电器上每个电瓶都装一个均衡电路,应该在每个均衡电路上串一个1-3欧姆之间的大功率电阻。

    场效应管子上的电压差是很小的只有零点几伏《实测0.15-0.3v》。
    尽管水电瓶冲电电很大,初冲可以达到10-20a的电流,到均衡器工作已经是整个冲电过程的后期了。这时电瓶电压已上升,和冲电器的电压差也改小了,所以冲电的电流已经很微小。
    零点几伏×小几安?=不发热
    用个细镀锌铁丝绕成弹簧型状替代电阻。场效应可从不用散热片或用很小的散热片,下面的图可以每个电瓶都安装一个《不用测量,新电瓶装入时就装》。
    2n5401基极上的电阻可以从4.7k-10k之间选取。稳压管有漏电流或者稳压管有漏电流大这个电阻选阻值小一点,也可以调整这个电阻使均衡器起控点在15-15.5之间。
    整个电路没有达到衡器起控点时是不耗电的。

楼主:
模拟了一下,的确可行。是一种被动式均衡。

网友:
恕我直言这东西对于电动车没必要生产,我测试过电瓶用一年电压基本一致最多也就0.01~0.02v差异 因为电瓶出厂就会匹配 正常使用电压容量一致,如果真到了电压相差非常大,这组电瓶也就报废了

网友A:
电动车充电器充电截至电压是74V。所以这个还没工作充电器就截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充电器充电截至电压是74V。所以这个还没工作充电器就截止了

每个电瓶装一个,防串联充电时单个电瓶过充。与锂电池被动均衡一个原理,但电路简单得多。
给冲电时电压率先上升的电瓶装上均衡电路,均衡电路的起控电压是15.3v,可以保障先冲满的电瓶不会过冲。 例如一组电瓶是5个,不必每个电瓶都加,加2-3个均衡电路就够了。

网友:
上组电池第四年时,有一块电池电压很快就升到15V以上,这个电路应该有用,试试。

网友:
这个电路有点简陋,改进一下还是有点用处的。导致铅酸电瓶过早地报废一般来说过充占80%,断格占约20%。早期电瓶性能都不错的时候,基本上不需要这个电路 ,当有一块电瓶性能下降后,充电的时候会首先电压升高导致过充,一段时间以后缺水发热,导致鼓包。还有一个情况是有一块电池格内短路,导致这块电池怎么充电压都上不去,然后导致另外几块电池充电超压过充,一段时间以后失水鼓包。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电路有问题。一旦这个电路开始工作,mos就是全开的,内阻只有几毫欧,这样电池的15.3V是直接加在那一段用作电阻的铁丝上的,估计能把铁丝烧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