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蜂语充电宝 1A都不到 (数码值得买推荐的)

楼主(2020-12-20):
之前在出差带着一次,电越充越少,回家赶紧拆开看看。充电宝满电的时候能达到0.83A,这是充了一阵的电流。但电池看着还行,供大家参考,测试准不准不知道,电越充越少是事实吧,手里三个手机都是越充越少

顺便说一下,那个返利链接可以发给返利机器人,然后就返给自己了,返利机器人遍地都是,实际上推荐关注也是有提成的,为了避免恰烂钱的嫌疑就不推荐了

网友:
1a都不到肯定不能买的,给手机充电都能出现逆充,充一会发现手机电量还在减少

网友:
当个小灯的应急电池还行。
具体容量还得实测,
虚标是个大问题。

网友A:
这种我入过二个,都是用回收的锂电池的,寿命所以看运气,你说0.5安的把这根线或者测试器换一根试试,还有充快满的手机电流自动下降的

网友B:
白版没买过,黑版没这问题,放电虽说到不了2A,1.5A还是没问题的,5V输出6Ah,算上转化率电芯起码9000保底。
不知道为什么拆机版对优惠购这么大的成见,老觉得淘宝客坑人理所当然,像我从来不走淘宝客的返利连接走自己的,
也买了不少优惠购的东西没出啥茬子,优惠购说白了只是个导购平台,买东西应该自己分辨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我入过二个,都是用回收的锂电池的,寿命所以看运气,你说0.5安的把这根线或者测试器换一根试试,还有 ...

同一根线同一个手机同样的时间插在充电器上是1.8A,控制变量还是能记住的,没全还给物理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版没买过,黑版没这问题,放电虽说到不了2A,1.5A还是没问题的,5V输出6Ah,算上转化率电芯起码9000保底 ...

刚开始都是好货,后期就不行了,想想缩水三剑客的路由器,还有之前烦想的U盘,都是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都是好货,后期就不行了,想想缩水三剑客的路由器,还有之前烦想的U盘,都是如此 ...

但这已经是后期产品了,这玩意儿淘宝客最先推荐是19年,我是今年10月还是9月买的,前期后期这说法站不住脚啊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刚刚开始的时候电流大,然后逐渐减少,楼主你是不是手机根本就没用完电就插着充,这样的话,电流肯定不大,你试试换台手机或者把手机用到关机再充,这样得到的最高电流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版没买过,黑版没这问题,放电虽说到不了2A,1.5A还是没问题的,5V输出6Ah,算上转化率电芯起码9000保底 ...

有些人就是见不得别人赚点糊口钱,总感觉钱流到别人那里就心理很不舒服,其实也不想想自己到底花了多少钱,花同样的钱在淘宝上还有没有比这个更好的。
我在淘宝客推荐的东西上买了很多,大部分都感觉值得,小部分是有点缺陷缺点,但是想想这个价钱,也就心理舒畅了,有些人就是花了大排档的价格去要求五星级的享受,这可能吗

网友C:
淘个二手小米的不好吗,口碑在啊,淘宝客的东西,我一般不太相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个二手小米的不好吗,口碑在啊,淘宝客的东西,我一般不太相信

双十二看优惠购8块买的WiFi RGB灯就挺不错,还有那个十块钱的排线分离的排插也可以。所以好不好还是要看东西的

网友:
蜂语1W的充电宝,19年买了2个,今年也买了2个,都是足量6300以上,放电电流也过1.5A。都没问题的,可能是楼主的运气不好

网友:
优惠购好多是碰运气的,买到过好货,比如24块钱顺丰包邮的手电钻;也买到过用两星期的充电器,十几块钱的东西懒得扯皮了。

网友D:
你这个测试有问题  1 这种电压表不准
2 二个USB 接口,手机兼容性问题,有的最大1A 有的最大2A
3 电压表 配放电压阻 就能看到最大放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测试有问题  1 这种电压表不准
2 二个USB 接口,手机兼容性问题,有的最大1A 有的最大2A
3 电压 ...

准不准不知道,三个手机均配原厂线,都是越充越少,我觉得体验比数据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不准不知道,三个手机均配原厂线,都是越充越少,我觉得体验比数据重要 ...

这个充电宝 我买了好几个 ,能到达2A 放电。 但识别电阻不是 蕊 片

网友E:
出差带一万的哪够用啊,白板的没买过,黑板的10月撸了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差带一万的哪够用啊,白板的没买过,黑板的10月撸了2个

我不喜欢玩手机,红米8老人机不开导航充一次电顶两天

网友:
10月买的黑版的,2A没问题,和充电线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