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x-waves电动冲牙器

楼主(2020-12-20):
前段时间优惠购买的电动冲牙器用了不到一个月坏了,反映给客服,从新拍一个,申请退货退款,只把旧的退回。有运费险基本上售后不需要自己掏钱,新的只有粉色,另外送三个头,以前用的多半是进水了,所以新的回来准备刷三防漆。
粉色

按键

按键特写

水箱

底部两颗螺丝

把头拔出去后才知道,拆解顺序错了。

里面有螺丝和出水口固定。打了一层黏糊糊的胶,防水还是做得不错的

底下胶塞有螺丝

还有充电线

拆了就可以拔出来

主板自带很薄一层防水漆

主控芯片

背面

大家关心的锂电池,18500;1400mah

电池仓长度不够装18650锂电池

把头给装回去

按键,可以看到上面有密封圈还有胶

刷三防漆

充电口连接弹簧

小电机

按键防水做得不错

装的时候弹簧断了....

焊接上。
使用了一下,感觉这个粉色冲击力没有白色大。

网友:
内部防水做的不错啊:lol:redheart:

网友:
谢谢分享。。。。。。这防水做的有模有样。。。。。。

网友:
做工再好,一个月就坏了肯定不是啥好货

网友:
安慰楼主,

我是第一批收货的,拆开看里面密封圈加密封脂挺多的,暂时没啥问题。

网友:
这还不如之前撸的10元的素士,虽说不包好坏但收到的三支一支充电灯不亮外,功能都正常!只是配件要自己找还好有些库存!

网友:
电机驱动泵,泵应该很小了

网友:
要是18650的就好了

网友(2021-12-08):
玩具冲牙器

网友:
我也买的这款 用1年了 好好的 最低档位水能喷3米远 好用的 做工不错

网友:
我的也是这款白色的,电池不行了,每天都要充电。
充电线用弹簧连接设计不好,不注意也拆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