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加热慢

楼主(2020-12-20):
我家的电磁炉通电后一切都正常就是加热慢,用电流表测了一下,2100档电流是1.8A,1800档1400档1000档800档都是1.5A,仔细观察了一下,没有间歇热,还检测了谐振电容也没有毛病,实在查不出是什么毛病了,麻烦师傅帮忙指点一下,先谢谢啦!

网友:
加热慢检查谐振电容

网友:
这东西我修的少

网友:
我也有个电磁炉加热慢 一直没有找到原因!楼上说是谐振电容失效引起的吗?

网友:
有个调节功率的可调电阻。还有就是滤波电容(5uf那个)

网友:
我的还挺快的

网友A(2021-02-04):
刚修完家里的,加热慢的三个故障易发点:
1、电流取样的康铜丝虚焊。位于IGBT附近的,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一下焊锡,虚焊了就会引起电流上不去,补焊即可修复。
2、激励调节可变电阻老化(变值或开路)。一般的设计,板上都有一个可调电阻(阻值多是501/102/502),在路检测如果阻值不对(一般是比标称值还要大),更换就成。实际上可以用固定电阻更换(中心调节端和一臂并在一起的),固定电阻取值可以取标称值的一半左右,减小阻值就能使功率增大,但不建议把功率改大,否则其他元件的寿命是大问题。
3、谐振电容容量减小。就是那个0.27/0.3uF的3KV耐压的黑电容,如果前两个故障点没发现问题,可以把这个谐振电容拆下更换。

加热慢一般就这三处必居其一,对有一定动手能力的同学完全不是问题,手到擒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修完家里的,加热慢的三个故障易发点:
1、电流取样的康铜丝虚焊。位于IGBT附近的,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一下 ...

我修过一个电磁炉 就是电阻问题 当时没有合适的可调电阻 用了两个贴片电阻 加起来应该在200到250之间  (一年多了 早忘了多大的了后来买零件带来了这个电阻 但是懒癌还没好) 话说 电磁炉好用还是微波炉好用

网友B:
康铜丝加焊,两个电容全换优质的。。。
再不行就看楼上楼下高手的高招。。。

网友(2021-08-06):
引用 网友B:
康铜丝加焊,两个电容全换优质的。。。
再不行就看楼上楼下高手的高招。。。 ...

好了没有!

网友:
电容好的话检查那个可调电阻

网友:
板子上唯一一个可调电阻,看看是不是500欧(标注501)的,用一个220欧的固定电阻代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