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家里只要有工具和零件,水管随便改都不怕(多图)

楼主(2020-12-20):
我家里住楼顶,常年水压低,这两天天冷水压特别低,晚上燃气热水器水小了不少,启动不容易。我家热水器进水管在最后一段,水管弯弯曲曲有十几米,到了后面水压肯定变小,今天早上觉得改下水管接头,先进热水器再进其他的水龙头,这样热水器水压大点,说干就干,把25水管配件拆了,改装如下,花了一个多小时,用PPR水管重新溶解,完成一开水试用,热水器水压大了一半,改装非常成功,就是厨房的水变成最少了,以后有空再搞个三通和上面连同下,到时水压就一致了。这些配件都是以前淘宝双11双12用五元卷买的,2毛钱可以买来5.2元的配件,等于白送的。

楼主:
打算过几天,把那个水封换个三通,用不锈钢软管把水路全部连上,这样水管全部压力就一样了,不然厨房龙头压力太小了。

网友:
工具没看到压钳,割刀,带丝机

楼主:
没有必要买这些东西自己做,直接淘宝买不锈钢波纹管就行了。

网友:
明管就是这么爽,想咋改都行

网友:
家里改成了蜘蛛网,媳妇没把你打死...............真的好说话.

网友:
既然工具都买了,也不差几根PPR管了、扔了那些鉄管子吧,撂一回摊子就重新规划一下,把水泵、管子都做到吊顶里或地面的角落里遮蔽一下,你的卫生间就会焕然一新了。

网友A:
波纹管不好使,我热水器上用了两根,才一年多,接口就生锈了,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纹管不好使,我热水器上用了两根,才一年多,接口就生锈了,漏水。

生锈不生锈和材料有关,你那条管接口材料不好才生锈的,用波纹管弯曲的位置很有讲究的,接头处一定不能弯曲,只能中间位置弯曲,如果接口处弯曲那个垫片处就有空隙就不平整了,这样肯定接口漏水。

网友:
不知道的优惠券头寸是哪里领的,从来没领过

网友:
这活干的能用但不美观。

楼主:
今天下午淘宝买的不锈钢波纹管收到,刚刚马上换上,连上铜三通这样水管水压都一样大了。

网友:
是完成功能了,但是管线需要优化;
原来的镀锌管,应该废弃了;本来是六分的主管,加三通加4分的波纹管,都成了卡脖子的地方……

楼主:
那个下面铜三通接头处,有点点渗水,懒得拆开再搞,就拿热熔枪喷胶围住接头一圈包住,再那个热风枪吹软再压紧点,渗水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下面铜三通接头处,有点点渗水,懒得拆开再搞,就拿热熔枪喷胶围住接头一圈包住,再那个热风枪吹软再压 ...

你这干手可以下课了,就自己家弄弄吧,别人谁看了也不敢让你帮忙

网友:
规划下,把铁管也换了

楼主:
     这里不少人认为用铁质水管不好,其实是误解,铁水管只要质量合格,比塑料管耐用,我这个铁管已经用了二十年,外观基本也没有生锈,外面市政线路水管,用了几十年一样使用,说PPR水管的水无铁锈,其他也是自欺欺人而已,外面市政水管都是铁质的,水质还在乎家里那几十米吗?家里装个几十块的净水器,什么不好的水质都合格了。自己用PPR管自己装,个人技术有限手工不好的话,装起来还没有铁管手工好看,水管只要外观不生锈,还是能不换就不换。

网友(2021-05-24):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淘宝买的不锈钢波纹管收到,刚刚马上换上,连上铜三通这样水管水压都一样大了。
...

改的很好。

网友:
一根均压管的事,叫你改成大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