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电动车电源转换器,求高手分析电路

楼主(2020-12-20):
老规矩,到手先拆开看看,里面好简单,芯片找不到资料的,电路也看不懂,负极没接到芯片,求高手分析原理

网友:
应该是Buck降压电路吧。

网友A:
板子上两个三极管是啥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两个三极管是啥型号?

一个MOS。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两个三极管是啥型号?

请问你有这芯片的datasheet吗?网上找不到

网友:
这东西这么简单,能达到10A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有这芯片的datasheet吗?网上找不到

http://www.szelanpo.com/products/u32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szelanpo.com/products/u321.html

只有介绍没完整数据表参数不知道

网友:
一个DCDC而已

网友:
电源转换,也够简单的。

网友:
负极接到二极管是为了防反接吧。
二极管出来后就连接到芯片了

网友B:
好简单的BUCK降压,多的零件都没有,设计这个板的真是个人才,好几个件都是一件几用的,保险丝用PCB,源极电流取样小电阻也用了PCB,这个真的很少见,连一个0805都舍不得多用(电流取样还负责电压取样的下分压电阻功能),精简到了极致。

网友:
也太简单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简单的BUCK降压,多的零件都没有,设计这个板的真是个人才,好几个件都是一件几用的,保险丝用PCB,源极 ...

二极管只是续流,没防接反功能

网友:
这管子一穿负载基本得完蛋……

网友:
输出12V 10A,中国遍地都是这种电子垃圾! 并且乐此不彼的在不断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