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蓝牙耳机改接收器遇到的坑

楼主(2020-12-20):
从朋友那里捡来一个罗技的蓝牙耳机,外壳已经烂了就想着能不能改成一个蓝牙接收器。废话不说,拆机(过程省略)。
一个小主板蓝牙芯片是CSR57F68

接着查看线上的引脚

在某度上面搜索说蓝牙耳机输出的是差分信号不能直接共地接成双声道(可以只用一个声道输出,我就要双声道书输出)需要差分转单端的线路。好吧,这么高端我选择。。。。打开淘宝,最后买了下面的单端转差分的模块,嗯,几块钱的东西还包邮店家牛逼~~店家说变压器的比那种运放的好。

这玩意好像就是两个变压器啊,原理咱也不懂安装上面的接线就完事了。

接线的照片忘了拍了,接上功放

插电开机打开蓝牙播放音乐----->三秒钟之后,一切变得索然无味。咳咳,不好意思点错视频了。
正片开始让我们开始欣赏音乐,嗯?这声音怎么部不对劲,又干又飘,脑子立马想到一句古诗:呕哑嘲哳难为听。难道线接错了?立马检查一番,还问了店家,店家拍着胸脯说没接错。
这就奇怪了,于是重新检查电路板,最后发现了问题,这个蓝牙根本就不是差分输出就是单声道输出,只是通过两个耦合电容分成了双声道。NND,太坑了。

好了,问题找到了那就直接共地就行了。重新插电开机,声音比之前好多了。
最后还有个问题就是上面的这个小芯片是充电的电源管理芯片还是存储芯片,有大佬知道的话希望告知。

网友:
小芯片看起来像24c64,存储芯片。

网友:
这个芯片是立体声的,SPK_L、SPK_R 四个接点分别接左右声道耳机或喇叭。

网友:
那几个电容一端是接地的所以你量起来是通的。
用耳机线接电池不安全哦⚠️

网友:
看看上面那四个过孔

网友A:
如果那两个变压器是同一型号应该这样接

网友:
我觉得2楼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那两个变压器是同一型号应该这样接

有时间按照你说的这样接下试试

网友:
音质不好,有时候可能是变压器的原因,对于音频信号变压器来说,频响是个很关键的指标
很多变压器设计初衷是电话、收音机等话音为主的应用,频响设计就落在话音频段里
而要做到20Hz-20KHz频段里频响均匀,制作难度是比较大的,频响差的变压器,
拿来放音乐,就是能响,但是音质不好,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达不到高保真的要求
其实对于这个制作,用运放做平衡转不平衡很合适,也有专门的电路,TI的INA134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
没错,别说20Hz-20kHz,这种变压器能勉强做到200Hz-10kHz就算楼主烧高香了,稍好点的输入变压器,一只就可以买你那种蓝牙板一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