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奇怪 老式机械开关 油烟机 待机功率不是0W

楼主(2020-12-20):
1 奇怪 老式机械开关 油烟机 待机功率不是0W (我用功率计 看了下 从 1W降到0.87w)
2 测总开关输入点A 用电笔测得为红灯 (此时 照明和电机 没有开启)说明接入火线为开关。接通总开关,此时电机运转。问题是A点 用电笔为不亮。(我记得以为如零线作为开关,电灯通过回路,此时开关有一个端 电笔能亮,当开关接通,此端电笔不亮)

3 油机机直接排到空气中,功率为130W。 把排气管堵起来。功率反而下降到110W. 做功反而减少。

网友A:
找个电流表 测一下纯电流。看看那0.几W当功率 是不是功率表虚报的。如果测不到电流,那就是虚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电流表 测一下纯电流。看看那0.几W当功率 是不是功率表虚报的。如果测不到电流,那就是虚报。 ...

1 功率表 不接负载 显示0功率 2 是一个方法

网友B:
风机堵住进/出风口功率反而下降,这不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机堵住进/出风口功率反而下降,这不正常吗?

对呀 我也觉得奇怪

网友:
风压少了,,,阻力少了,,当然功率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风机堵住进/出风口功率反而下降,这不正常吗?

应该正常,我买的9733鼓风机款拆机风扇也是,堵住后功率下降电机变成轻载,叶轮转速变快。类似落地扇转页扇轴流风机,有的堵住转速下降功率上升,有的堵住转速上升功率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正常,我买的9733鼓风机款拆机风扇也是,堵住后功率下降电机变成轻载,叶轮转速变快。类似落地扇转页 ...

油机机直接排到空气中,功率为130W。 把排气管堵起来。功率反而下降到110W. 做功反而减少,这不奇怪排气管堵起来轴功率减小,风轮接近空转耗电量应该下降,就像原来农村浇地潜水泵,出水量大时轴功率就大用电量也大。反之如果水泵排水管放的长水阻大,出水量少用电量就小(另一个网友答复)

网友:
这跟离心式水泵是一样的道理,抽水时把出口门或者入口门关了,电机电流会减小很多。但很多人会认为关了出口门会把电机烧坏,我认为你也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正常,我买的9733鼓风机款拆机风扇也是,堵住后功率下降电机变成轻载,叶轮转速变快。类似落地扇转页 ...

离心式风机、水泵都是这样的,罗茨风机,柱塞式水泵就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离心式风机、水泵都是这样的,罗茨风机,柱塞式水泵就相反。

容积泵通常得有泄压阀旁路循环到入口,万一被异物堵孔能避免瞬间烧电机,汽车用的应急气泵好点的应该也有泄压阀,避免忘记断电打的气压过高。罗茨鼓风机前身是齿轮容积泵,早期因为密封润滑技术问题只能油泵,聚四氟乙烯和POM等新型自润滑密封塑料出现后,可以改良成齿轮水泵,后期有新型自润滑密封金属后,才出现罗茨鼓风机容积式气泵,无需振动很大曲轴曲柄活塞和飞溅润滑。

大多数像义乌生产的塑料指尖陀螺,如果换新型自润滑不锈钢叶轮,再换DSG多档变速箱电机,应该能实现气泵水泵油泵三用,通过变速箱换档可以调整最大压力和最大流量。

网友:
是不变压器供电的

网友:
1、排除线路漏电可能的话,你的功率表有精度上的问题
2、零线线路带电60伏左右氖泡也会亮,最好用万用表判断,不要太相信电笔
3、离心风机堵住出风口,负压和风阻减少,电机功率下降。离心水泵和离心风机可以靠调节出口阀门的开度大小来调节风量、风压或者水量和水压的,阀门也可以完全关闭,不会造成压力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