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谊华的858热光枪坏了拆开修一下,自动休眠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0-12-20):
之前坏过一次了,是不按按键自动降到100度,后来换了个数码管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烧保险丝。之前还有一个问题未解决,就是放在架子上不会停止加热?拆开了也看不懂原理。

楼主:
烧保险丝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手柄线根部压掉皮造成短路,同时可控硅也烧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一直加热是不是手柄的 磁性开关  或者 滚珠开关 还是水银开关坏了,   应该有一个  找找看

网友:
一是开关损坏,二是控制部分损坏。

网友A:
网红万用表怎么样?网友评价好像挺不错的!

网友B:
架带磁石的就是磁控开关管,不带的就是水银、滚珠开关在手柄内。

网友:
handle应该是手柄状态检测脚,测一下放到架子上和拿起来的电压是否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红万用表怎么样?网友评价好像挺不错的!

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架带磁石的就是磁控开关管,不带的就是水银、滚珠开关在手柄内。

拆开那个底座终于看到有两个磁铁了。手柄内应有霍尔元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那个底座终于看到有两个磁铁了。手柄内应有霍尔元件吧。

估计没有这么高级,手柄上可能就是干簧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