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踩油门有口哨声的安卓导航

楼主(2020-12-20):
首先是外观,没啥好看的,16年3月艾瑞泽5开卖,月底提的车,刚上市,市面上没有配套的导航,4月份某宝就一家有的卖。某宝第一款,说是7850功放,红宝石电容,当然价格也很给力1500+配个
普通的倒车摄像头,暂时没有协议盒,倒车后视正极控制的,所以加了个继电器控制倒车影像,
去年开始时不时的出现踩油门类似口哨声,喇叭里发出的,导航静音就消失,到现在才有时间折腾下

8227版本的,不知道哪位大神有刷机包,因为加了侧视,侧视不能自动切换,必须得点开类似应用程序,
手动打开程序才显示侧视影像

8227的U,三丧的EMMC,运存不认识,貌似也没法换,
换大内存跟存储安卓4.4的系统应该不能自动识别

本来打算磨机加个前置运放,结果发现这俩芯片4558CM,貌似就是运放
比起后出的三四百的还是很良心了,除了屏幕小点,某鱼有个10.4的竖屏
要价260不包邮,关键卖家很不耐烦售出一切不管,没敢下手

板子上写的10寸,但是这个是7寸的,7850就没拍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印刷的字体

就算是真货估计也是国产货吧
测了下红宝石25V10000的那个电容貌似也没啥问题,开关电源供电也没杂音
请教下大神,该从哪里入手解决电流口哨声
突然发现主板上还自带TF卡槽
麦克风是通过导线引出来的,之间挂在主机外边,电流声的元凶会不会是它

网友:
踩油门有哨声,很带感呢,运动款

网友:
那么带喜感的导航仪我爱了

网友A:
那个声音是涡轮泄压阀的声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声音是涡轮泄压阀的声音吧

自吸不带T的版本,哪里来的涡轮

网友B:
搭铁地线查一下,
如果导航没问题,会不会蓄电池的内阻增大了,滤波效果不好了,量一下汽车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铁地线查一下,
如果导航没问题,会不会蓄电池的内阻增大了,滤波效果不好了,量一下汽车的电压 ...

我感觉还是导航的问题,出这个声音之后我又加了个阿尔派的CD机,面板分离安装,机身放副驾储物盒了,现在放点东西没地放想拆了阿尔派才折腾这个导航,这款车论坛上装上过段时间出这个毛病的不少,不同品牌的安卓导航都有,最后大都是换导航解决

网友C:
16年1+16G配置不低啊 不过价格也是不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年1+16G配置不低啊 不过价格也是不便宜了

当时适配的第一款,确实不便宜,1年之后9寸的才6,7百,但是那个音质确实差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