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个obt-5815a网桥不会玩

楼主(2020-12-20):
型号obt-5815a资料也找不到,插电脑自动和配置IP都无法识别,长按复位键才会配置IP,进入192.168.1.20是vecovery,什么都配置不了,这类网桥是怎么玩的?誰会的请教一下,10年前玩过山寨ubnt好歹可以配置啊,看了一下启动信息ar9344 8+64的配置,万不得已只有拆闪存刷成路由器了

网友:
看recovery界面,貌次是superwrt类固件

网友:
怀疑是固件损坏自动进入恢复模式,TTL连接上,看看启动信息?

楼主:
后续情况:经过2楼提示直接刷了superwrt固件。原厂的换皮叫做witunit,丢弃的原因是原主人升级了固件验证失败会15分钟重启。中继速度只有33罩左右,我用斐讯K2中继同一个信号有70多兆。但是这个比较稳定,能玩游戏,其他路由器中继的不能玩游戏(不稳定是不是时延爆表卡)!

期间还刷过opwrt但是固件没找对,无线启动失效了。 没有动TTL,没有动编程器。目的达到了。用来当接入点也比较好,省电待机1.5W左右,(4GCPE没有5Gwifi信号,2.4G干扰严重玩不了游戏,我原来用小米mini关掉2.4待机3瓦)

网友(2024-11-20):
固件还可以提供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