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麦DW33D哪个固件稳定好用?

楼主(2020-12-20):
今天收到从坛友X宝买的大麦DW33M路由器,看了一下,官方固件的图形界面的功能很弱啊,有没有更好用的固件推荐?希望集成SAMBA、多拨等功能的。

现在我有联通、移动共两条光纤接入,移动是光猫拨号的,联通则是PPOE拨号,能不能以及如何将一个LAN改成WAN口,让DW33D同时接移动、联通光猫上网?

网友A:
做AP的命,路由就算了吧

网友:
请断开移动网络以提升网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AP的命,路由就算了吧

要求不高,完全足够了。

网友B:
家里做ap用,刷的潘多拉PandoraBo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做ap用,刷的潘多拉PandoraBox

昨日试刷了好几个固件,只有一个固件5G指示灯是正常的,其他都不亮的,也暂时没太满意的。

能给下你用的这个的连接,让我下载试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日试刷了好几个固件,只有一个固件5G指示灯是正常的,其他都不亮的,也暂时没太满意的。

能给下你用的 ...

http://pandorabox.tuuz.cc:8000/p ... shfs-sysupgrade.b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pandorabox.tuuz.cc:8000/pandorabox/19.04/targets/ar71xx/generic/PandoraBox-ar71xx-generic-d ...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C:
这个做路由器还是太弱了,家里都两条光纤了,建议上好一点的路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做路由器还是太弱了,家里都两条光纤了,建议上好一点的路由吧

呵呵……两条光纤是临时的,480包年50M的联通明年六月底到期,近来卡成蜗牛了,到期就不用它了。至于300M+IPTV的移动是前几天免费装的,免费使用一年,免费期后40/月。在广东,联通和移动都不如电信稳定和顺畅,但是电信也是最贵的。

楼主:
这是双WAN成功了吗?为什么VWAN1有MAC全是零?VWAN1是联通,PPOE的,网关跃点我设置成了1(默认是41),接入的是原WAN;VWAN2是移动,DHCP的,网关跃点我设置成了0,接入的是原LAN4。

网友D:
买了两台DW33D GG版,刷完不同大佬的固件都是没用几天2.4G挂壁,无限重启,刷屏蔽2.4G固件可以启动。对这个破路由失去信心了。

楼主:
请教一下:在SAMBA配置中,用户和权限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2.4G手动改下功率别好过100mw(20dbm),快两年了,10多台没有一台丢2.4G的

楼主:
试了几个固件,都不是太满意。极度优化2RAY和PANDORA不能更新软件包,不知道要设置哪个网址才行。明月和咖啡猫的没试,因为网上说不太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试了几个固件,都不是太满意。极度优化2RAY和PANDORA不能更新软件包,不知道要设置哪个网址才行。明月和咖 ...

H3C的ER3260G2+H3C的MINI A61,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H3C的ER3260G2+H3C的MINI A61,你值得拥有!

这个固件,能够直接刷到DW33D里面去?那我找一下试试……

似乎你不是在推荐固件,是在推荐硬件?那算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只是觉的有这些时间研究路由器的固件,不如直接买二手的企业级路由器更稳定!当然二手的年代不能太久远!
其实,年初的一情,导致的破产、倒闭大潮,让大家都有捡便宜的机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买了两台DW33D GG版,刷完不同大佬的固件都是没用几天2.4G挂壁,无限重启,刷屏蔽2.4G固件可以启动。对这个 ...

刷带2.4g的固件,最好把2.4g功率设置成100mw,家里的这样设置没问题,已经用了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带2.4g的固件,最好把2.4g功率设置成100mw,家里的这样设置没问题,已经用了很久 ...

刷了你提供的潘多拉固件,2.4G无线灯不停快速暗淡闪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另外,我将LAN4改成VWAN2,原WAN口绑到VWAN1了,VWAN1是DHCP的,而VWAN2是PPOE,好像拨号都没有问题。但是在接口中WAN不配置协议时,流量均衡里会显示VWAN1无路由表的红叉,但是WAN飘转成VWAN1的DHCP时,又会访问不到外网,响应速度也很慢——不知道双光纤下,要如何设置才会流量均衡并且响应速度够快?或者如何调车路由表,才可以联通的通过VWAN2联通光纤、移动和电信的通过VWAN1移动光纤出去?

还有,这个潘多拉固件要安装软件包,要如何配置?默认的配置,好像都是红色出错信息,找不到软件包之类。另外,能提供下花生壳的插件包吗(DDNS里的没有公网IP好像是不能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