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常新计量插座,DIY为迷你灯泡维修插座(原创)

楼主(2020-12-20):
数码值得买推荐的4.8元计量插座包邮到家,心急的坛友先只看结果,正常情况是带10A过载保护器的计量插座,侧面带过载保护开关拉出后灯座插G4灯泡秒变开关电源维修插座

侧面开关拉出后的样子

开关按下时和侧面板平整

灯泡和灯座

G4灯泡

给计量插座外壳打孔,安装开开关过载保护器,用铸工胶粘的,虽然有点难看,但结实、耐高温

给主板动手术,腾出空间固定灯座和开关

给外壳开洞,用于安装灯座

用铸工胶(实际哥俩好AB胶也行)固定灯座

next

楼主:
固定灯座

接线

完工图,不插灯泡为带过载保护器的普通计量插座

插灯泡为带灯维修插座,可以看电流电压功率,以及灯泡亮度

补拆机图,顺手画个电路图

显示屏面

拿掉显示屏

正面

电路图:

附件为本计量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
什么时候的车

楼主:
拆过载保护器,改为可开关过载保护器

正常情况下,过载保护器按钮不会弹出,因为绝缘片边缘是方形的也拉不出,现在用锉刀修整一下 ,可以拉出使开关关闭

按钮很小,圆圆的光光的,用钢锯锯出一个小痕迹,方便用手指甲掐住拉出

然后装配回去,可开关过载保护器已改造完成

网友A:
不需要装一个切换开关吗。

网友B:
弄了两个这插座还正在吃灰中

网友C:
灯泡会不会过热烧坏外壳?

网友C:
这么小的灯泡够了吗?不是说一般要用100W吗

网友:
4块8?那上的,我的多多上花了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装一个切换开关吗。

过载保护器就是切换开关,拉出按钮切换为串联灯泡,按下按钮是正常带过载保护的计量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泡会不会过热烧坏外壳?

灯泡的热量都发光发散到外界了,下面陶瓷灯座耐高温,通过插针传的热量有限,最关键一点,主要功能是用于维修开关电源,正常情况不发光,有短路性问题才亮肯定要关机排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灯泡够了吗?不是说一般要用100W吗

这个灯是220v50W的,我买了5只,插泡针脚十字交叉最多可以固定三只15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折腾的不错。。。。。。

谢谢打赏,主要是迷你,不影响计量插座原功能。卤素灯小插泡安全不容易摔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灯是220v50W的,我买了5只,插泡针脚十字交叉最多可以固定三只150W

我也正想改这种灯泡,100W的灯泡太大了

网友:
哪里上车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了两个这插座还正在吃灰中

可否分一个来玩玩

网友:
我的也是买了两个正在吃灰

网友:
这个改造很好

楼主:
怎么加背光呢,没经验。是简单的在屏侧面安LED吗?还是需要导光板、反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