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三/H3C魔术家Magic S2G 8口全千兆交换机拆解

楼主(2020-12-20):
拿货比TP SG1008M便宜一点,拿些来试试。拆机是必须的!

很容易拆,诀窍就是大力出奇迹。

背面很干净,至少PCB板还是大板设计没缩水

傻瓜交换机都是很简单的东西,RTL8370N主控,做工比TP SG1008M强点。如果厂家能补齐电容和加上散热片就更有吸引力了

网友A:
想不到H3C竟沦落到如此地步

网友B:
我有一个铁壳的H3C Mini S8G-U,比你的贵没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不到H3C竟沦落到如此地步

不单H3C,各大品牌的低端家用产品都差不多是一个鸟样,毕竟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铁壳的H3C Mini S8G-U,比你的贵没多少。

贵约30大洋已不少了,足够把S2G升级成铁壳版加强散热和供电了

网友C:
做工跟山寨有一拼,头回见网变这样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工跟山寨有一拼,头回见网变这样装的....

现在便宜的5/8口交换机就这个鸟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跟山寨有一拼,头回见网变这样装的....

各大品牌的低端家用产品都差不多是一个鸟样,毕竟一分钱一分货。几十块的东西,只要质量过得去就行了。

网友:
前几天朋友送了杂牌八口千兆交换机 ,方案跟你这个一样的,铁壳的,网变用的那种两个网卡一体贴合,就是电源上的电容差了点,后来我全部换了大点容量的你吃糠电容,现在用的很稳定

网友:
这种家用也就这样了~

网友:
一家更比一家缩

网友D:
这个怎么和我的缩水三剑客是一回事呢?我的好歹还有凉快陶瓷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和我的缩水三剑客是一回事呢?我的好歹还有凉快陶瓷散热

没有散热片是个主要缺点。不过用料貌似比三贱客同等级的交换机好一点,冲着这点入了一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铁壳的H3C Mini S8G-U,比你的贵没多少。

是一样的主板吗?

网友(2022-01-04):
这个自己补电容 选择什么参数的?

网友:
自己补上电容 选择什么参数的呢?

网友:
选择什么参数的呢?

网友(2022-08-20):
8口百兆的塑料壳的华三s2e和tp的哪个好一些?监控用

网友(2023-08-27):
把我的也拆了,加个散热,,居然比楼主多个电容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吧,这种轻飘飘的交换机,内部构造估计也成公版了,每家厂商的工料也不同,能省则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