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的磁控管还是能买到新的

楼主(2020-12-20):
一台lg wd700(MG-5061MW),二十多年了,本地电子市场只有翻新的,某宝上终于找到新的。必须说现在的电子元件真便宜,像这个型号的磁控管,翻新的20还包邮,全新的32加7元快递费。

xxxxxxxxxxxxxxcccccxxxxxxxxxxxxx
令人痛不欲生的是,装上以后发现磁控管并没有坏,坏的是高压变压器。
变压器次级打火。经验主义害死人哪。
xxxxxxxxxxxxxxcccccxxxxxxxxxxxxx

网友:
我这个还是杠杆的

网友:
怎么判断全新还是翻新?

网友:
同问,我几年前也买过一个二十多元的,没看出来是不是翻新,也一直在用

网友:
不是说在只换 塑料插座的哇

网友:
我换了好几个磁控管了,都是插座绝缘坏了,换插座就满血复活了!

网友A:
这个九成九是翻新的

网友:
我修到坏的都是换个磁控管就好都,,怎么破?

楼主:
如果是灯丝插座击穿的话,换个插座就可以好了。如果是磁控管内部损坏那就只能换新的了

网友:
所谓新的也是翻新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全新的,去年微波炉坏了,看贴子也说是换插座,为了方便我就同时买了新的插座和了个新的管子,结果还真是换了插座就好了,新管子一直闲置了

网友:
换插座你们都是怎么接线的?锡焊好像不行?

网友:
我还保存着goldstar的磁控管

网友B:
插座绝缘坏 ,请你们发个照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座绝缘坏 ,请你们发个照片看看

看不出来,要切开,串座的绝缘层有焦痕。

外观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微波炉一插电就跳闸,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波炉一插电就跳闸,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先排除线路元件故障,再查门子开关动作顺序以及开关是否粘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九成九是翻新的

100%翻新的,20多块简单翻新,30多一般人看不出来,格兰仕新的都要七八十

网友:
上海有一家专门做拆机微波炉配件的,我一般不急都是从那家买的,变压器磁控管电容什么的都有,质量也不错,没有油渍确实是拆机的管子!!!

网友:
怎么换插座。插座好像固定在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