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sean的最新IS903v6主控板子测试

楼主(2020-12-20):
前几天第一时间买了几个sean的最新903板子,貌似是6.0,我之前只有1.0,1.2和2.0,谁能告诉我中间的几个版本在哪?
周末正好有点时间,风枪搞起来

单贴需要贴这里

主控面没啥特别,不知道如何短接

焊接过程略,估计论坛的朋友都会

903+镁光slc颗粒64g单贴
中间掉了一次盘,仔细排查,是焊接有问题,于是重新植锡焊接,半天时间就没了

最后测一次速,跑圈OK

网友A:
镁光64g slc 单贴? NW711?

网友A:
楼主,1.26固件和1.23固件有啥区别吗?看到普遍都刷1.23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1.26固件和1.23固件有啥区别吗?看到普遍都刷1.23的固件

1.26更快,但是快=热=容易掉盘,体质不好的还是1.2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镁光64g slc 单贴? NW711?

对镁光单颗slc也就这个了

网友B:
真不戳...NW711多少一颗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戳...NW711多少一颗收的?

论坛谈钱伤感情,反正不低呵呵

网友C:
一巴掌抽过去,把楼主的牙打掉,400大洋一个的颗粒,就上903,

网友D:
2.0后就直接跳6.0了,3.0被盗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后就直接跳6.0了,3.0被盗版用了

论保密工作的重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巴掌抽过去,把楼主的牙打掉,400大洋一个的颗粒,就上903,

我用的是划线711,也就是有些许缺陷的,不过实际使用没啥问题,应该是坏块数过多被原厂放弃

网友:
V123的量产工具相对比较稳定

网友E:
看这板子焊工真棒,
前些天在别处弄了别的板子,有USB头和板子晃动的、有连锡的、还有主控引脚挂锡特别少的,
补焊不少费劲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6更快,但是快=热=容易掉盘,体质不好的还是1.23吧

大连存储哥,新版BGA焊盘用烙铁好上锡的吧?之前V2.0版难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这板子焊工真棒,
前些天弄了别的板子,有USB头和板子晃动的、有连锡的、还有主控引脚挂锡特别少的,
补 ...

要买正版的903写保护板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连存储哥,新版BGA焊盘用烙铁好上锡的吧?之前V2.0版难上锡。

这个新版本板子没上锡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新版本板子没上锡

就是问你用烙铁上锡,好不好上?正常焊接BGA是无需上锡PCB的,涂上助焊油,把植好锡球的旧FLASH或全新FLASH对好位就可以焊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就是问你用烙铁上锡,好不好上?正常焊接BGA是无需上锡PCB的,涂上助焊油,把植好锡球的旧FLASH或全新FLA ...

sean版 请问v2版和v6版什么区别,v2有掉盘的问题?刚买了v2版的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巴掌抽过去,把楼主的牙打掉,400大洋一个的颗粒,就上903,

64g的slc要400?

网友:
引用 网友F:
sean版 请问v2版和v6版什么区别,v2有掉盘的问题?刚买了v2版的u盘

V2.0版改过零件的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