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充电人体感应灯又升级

楼主(2020-12-20):
准备买一个充电的人体感应灯放在车里后备箱(低配的乞丐版没有),带磁吸,不过磁性不太强,后期准备自己用哥俩好粘上强磁然后吸到后备箱里面。以前看过拆机是400毫安的电话手表那种582728锂电池,没想到收货后是14500锂电池,容量应该不止400毫安,虽然是三无电池,表面还有一个凹坑。这个位置升级18650应该还可以。需要把壳里面的支撑塑料去掉。打算太阳能电池板放后车窗输出接数据线天天给充电,这样就不用拿出来充电咯。不知这个有电池保护吗?

网友:
看电路板和电池都没有保护的

网友:
竟然还有不带后备箱灯的车.

可以考虑按高配的配件加一个.

网友:
直接接根线过来不香么?

网友:
这个做工有点不堪入目了,只能说勉强能用了

网友:
LED和限流电阻接一个旁路反向开关,侧面或背面打开关孔,反向开关用打火机烧红大头针开两个小螺丝孔,拧上眼镜螺丝固定,改成随身灯手电也不错。

网友:
同款薅了个,量了一下尺寸,18650放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