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充电器用料太省了没滤波干扰严重

楼主(2020-12-20):
话说一充电,电脑usb就间歇失灵,有时候还干扰网络
拆开家里的72v和48v的都一个鸟样,没研究过这方面,加安规电容什么的能搞定不,求支招
72V的

48v的

网友A:
高压居然连保险也省了,不省EMI才怪

网友B:
加EMI共模电感可解决,但是你这板子上好像没预留位置,下面那个好像发热有点大,板子都烤糊了

网友C:
外置插座加一个滤波的,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居然连保险也省了,不省EMI才怪

简直丧心病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EMI共模电感可解决,但是你这板子上好像没预留位置,下面那个好像发热有点大,板子都烤糊了 ...

那个48v的之前积灰风扇卡住了没散热,要加得打个板子板外置才行

网友:
太抠门了,算是丧心病狂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置插座加一个滤波的,我就是这么干的

好主意

网友:
以前用了很多年的充电器干扰重,打开发现400V主电容减少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外置插座加一个滤波的,我就是这么干的

这个方法好,学习了。只是加滤波电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置插座加一个滤波的,我就是这么干的

这个方法值一得推荐

网友:
买西普尔或特能的充电器,虽不说多好,但滤波EMl之类的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好,学习了。只是加滤波电感吗?

把坏的开关电源有滤波电路切下来用,如电动车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坏的开关电源有滤波电路切下来用,如电动车充电器。

知道了,谢谢。我去找有emi的充电器切。

网友:
我也有个电动车充电器,插上电直接导致显示器HDMI转dvi不显示,整个一个干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