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求助:Fujitech CRT老显示器画面调试

楼主(2020-12-20):
求助:老显示器调试
如图,整屏画面尺寸小,且偏向右上角。

背面只有3个旋纽:V-HOLD,V-SIZE,BRIGHT
前面有1个对比度旋钮

想调整画面几何形状(满屏居中)。如何调节“水平幅度(H-Size)、水平相位”?
机壳内藏有这些旋钮?

网友A:
这种老式显示器有一个最佳刷新率,在这个刷新率下是满幅画面的,你的刷新率如果太高或者太低的时候,画面就会变窄变歪不显示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你可以试着调整刷新率看看结果。
如果不行,那就只能打开显示器外壳调整显像管管尾上的可调电阻了。你说的行幅场幅那些在显像管尾上的电路板上有。

网友:
这样的古董显示器,今年在货场看到一个

网友:
2楼说得对,以前我就是通过设置每秒的帧数搞好的。

网友:
以前还下载软件POWERSTRIP,用来调节显示器,但发现都是频率设置的问题,不需要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老式显示器有一个最佳刷新率,在这个刷新率下是满幅画面的,你的刷新率如果太高或者太低的时候,画面就 ...

刷新率可调吗?
在哪里调?是显示器硬件调节,还是在主机(中华学习机)上调节?

网友:
如果是老化了,需要拆开,一般会有几个电位器可以调

网友(2022-05-09):
现在看这种显示还能看下去吗   边角失真扭曲变形的  就算多高端我是接受不了

网友:
时间太长,不排除有元件已受潮或失效。

网友:
这货有30多年历史了吧

网友: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需要打开机壳,调整显像管偏转线圈后面的磁环,就可以将图像调正。

网友:
当年有一个,觉得用不上,早早卖到垃圾站去了。

网友(2023-03-11):
打开调节时要注意,第一是离尾板和高压包太近,有电击风险。第二最好用无感起子,以前有塑料做的,或者拿筷子削一个也行

网友:
这东东现在还有实用价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