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兄弟们帮我看看这倒车影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12-20):
倒车影像原来是和安卓导航一起装的,然后导航被我刷机刷死了,后来又重装了一台掌讯平台的导航,倒车摄像头没动,现在倒车影像有个奇怪的现象,挂上倒档后,开始的一瞬间显示是正常的,大概也就一两秒钟这样,整个图像全部变暗,导致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晴天还是白天,图像都很暗(不是屏背光暗),都看不清楚。摄像头之前都是正常用的没有问题的,这是啥情况呢?

网友A:
胡乱推断——新平台对楼主原来倒车摄像头的驱动能否重装?

网友B:
进入导航的 出厂设置里,更改倒车摄像头类型试试,或者直接联系导航的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导航的 出厂设置里,更改倒车摄像头类型试试,或者直接联系导航的售后 ...

进入原厂设置里找了,没有关于倒车影像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胡乱推断——新平台对楼主原来倒车摄像头的驱动能否重装?

这玩意哪来的驱动,就是一个AV输出/输入。

网友:
有设置选项的话看一下是不是视频信号的格式不一样,常用的视频信号格式有PAL、NTSC、SECAM三种,格式不同播放出来的图像就不一样。

网友:
看起来不像制式不对,制式不对一般直接黑白或者不显示。
新款导航一般会支持ahd高清头或者普清(p/n制式)。

网友:
检查一下摄像头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