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欧姆龙变频器求妙手回春(东莞)

楼主(2020-12-20):
车床上的欧姆龙11KW变频器,2台,原装件早期因短路维修过,使用一段时间后,电机一个方向旋转正常,换另外方向出现漏电流过大警报停机。
另外一台是在换装试机过程中,制动+端与-端短路,烧毁电路板上几个8W的水泥电阻,还可通电,显示正常,就是矢量控制不了
第一台,漏电报警的

第二台,制动端子短路烧坏的

烧坏的位置

有没有东莞市的大师能帮忙复活,最好是在万江

网友:
烧了的地方刮干净,涂绝缘漆

楼主:
烧掉下来的电阻,看不清规格参数了

网友A:
制动的两端是在直流母线上的,这里炸了一般整流也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动的两端是在直流母线上的,这里炸了一般整流也完蛋

通电,显示正常,设置面板按键功能也基本正常。应该是短路温度过高,至使电阻引脚焊锡融化,电阻掉落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