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记录贴:PS3111+HY16测试!(实测问题多多,可能固件BUG)

楼主(2020-12-20):
拿到2颗H27QFG8PEM5R,ID是:ad,3a,18,a3,61,25,是海力士16nm 2D TLC颗粒。

这个颗粒可以上58xt,56k,好像58H也支持。今天试试上PS3111表现如何。

ce分布

单颗4ce,2颗共8ce。

开卡软件需要做小小改动才能量产这个颗粒。

开卡成功跑分看看:

测个基准:

3G多cache,8G左右写50,9G以后写75左右没有大波动,应该是TLC的直写模式了。

读速度有比较大的波动,有点不可思议。

完结!

实测跑圈有红块,屏蔽不掉。写满后过一会儿再校验,掉到0.几M。有条件的童鞋可以测试一下。

最后贴到58xt上了,感觉还是58xt的固件稳。

网友A:
这个颗粒搭配2256K才是最好的 固件优化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搭配2256K才是最好的 固件优化的不错

嗯,抽空上56k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抽空上56k试试。

大佬这要怎么改才能量产?我有个与你的相同,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抽空上56k试试。

这货我有56k板子的要怎么测试?

网友:
贴满16CE能够达到150M,那真的就不错了,2256K上面16CE缓外估计也没有这个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这要怎么改才能量产?我有个与你的相同,求教

复议,3111的软件是真的不会用

网友:
这个16nm TLC最合适的是2256K,我有个金泰克的56K+132窄片不知道是正还是后打标,办公室打字机拆下来的用了13000小时写入60TB了,有十几个05但是备用块还有60多,跑圈也能过,固件是O0803B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这要怎么改才能量产?我有个与你的相同,求教

别改了,这个制程不适合PS3111。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别改了,这个制程不适合PS3111。

真联想SL700,PS3111+HY16,用群联公版固件开卡跑圈是能过的,稳如狗。
另外,这个开卡工具除了能改名,还不如毛子的工具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联想SL700,PS3111+HY16,用群联公版固件开卡跑圈是能过的,稳如狗

那是我的颗粒体质不行?在3111上各种问题,但换到58xt上之后,也是稳如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我的颗粒体质不行?在3111上各种问题,但换到58xt上之后,也是稳如狗

遇到过这个工具开卡出错,毛子的工具能开且正常用的情况

网友(2021-04-03):
跪求这个怎么改软件啊

网友(2022-02-26):
引用 网友C:
真联想SL700,PS3111+HY16,用群联公版固件开卡跑圈是能过的,稳如狗。
另外,这个开卡工具除了能改名,还 ...

我也有工具,只有东芝跟镁光的bat,海力士应该选择哪个啊?

网友(2022-06-16):
同问~海力士H27Q1T8QEM6R

网友(2022-09-05):
谢谢fanallen的分享 第一次阅读PS3111+HY16的帖子,感受到了大家说的艰难

网友(2024-03-29):
有没有开卡工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