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能在比较低温度,比如5度,0度环境,几分钟固化的AB胶?

楼主(2020-12-20):
最近和了几次AB胶,环境温度低,几乎30分钟都不固化。

所以,这个还是个技术。。

大家有没有推荐好的AB胶。
比如5度,甚至0度,在几分钟能固化的。

网友A:
多和一点干的就快了

网友:
固化剂比例多点就快

网友:
用个热风机一吹,多少温度没有,想不快干都难啊。

网友:
有的,有专用快干的固化剂的.有不少品种的,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在找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和一点干的就快了

这种情况确实碰到过,但一直不明原因,曾经一次性将大半管一次性融合结果就发生剧烈反应了。

网友:
几分钟能固化-----不可能的。

网友:
那种修手机的用的不知道啥胶。透明的,点上去很快固话

网友:
曾经AB胶混合反应被烫到手,这东西固化会放热

楼主:
而且,聚丙烯的AB胶强度不够,有经常动作的地方必裂。

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