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和skil电池问题

楼主(2020-12-20):
大有和skil电池互相转接可以实现吗?好像两款电池都有协议。电池转接不成的话用普通转接头可以实现共用充电器吗?协议是不是一般都在电池和机器里,和充电器没什么关系吧!共用充电器能实现吗?

网友A:
充电器肯定也是有协议的,因为我的充电器只有3个触点,而大有的12V电池和20V电池是都可以插在上面充电的,肯定不是简单的电阻,因为2A电池和5A电池充电时间并不是倍速的,5A电池45分钟,2A电池也是30多分钟的

网友A:
这个充电器厉害的地方是我9A的改装电池,插上去也是四十多分钟冲满,反面铭牌上标的是20V9A,我放一个用两个5.2电芯组起来的电池包也是差不多的时间,

网友A:
世纪的协议和翠峰的一样好像,大有的机器和考伯特的电池协议可以通用,充电器肯定是不能用的,一个是5串,一个6串的,设计上就不是通用的,大有的12V倒是和20V可以通用充电器,连脚距离都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世纪的协议和翠峰的一样好像,大有的机器和考伯特的电池协议可以通用,充电器肯定是不能用的,一个是5串, ...

新款12V和20V充电能通用?是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器厉害的地方是我9A的改装电池,插上去也是四十多分钟冲满,反面铭牌上标的是20V9A,我放一个用两 ...

这个不科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款12V和20V充电能通用?是不是真的?

大有新款充电器是20v和12v平推电池通用。
大有12v平台很乱,电池有三种,其中有两种是平推的。

网友:
所以我说大有的充电器厉害,里面风扇都装了两个,但是那种黑色的没屏幕的里面缩水就厉害了,不支持双电压,emi电路都没了,缩成了两根电线,本来应该是带磁芯的两个线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款12V和20V充电能通用?是不是真的?

我说的是红色的闪充,你可以看铭牌上清楚的标明了是双电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有新款充电器是20v和12v平推电池通用。
大有12v平台很乱,电池有三种,其中有两种是平推的。 ...

5279和5289两个的电池,一个充电器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红色的闪充,你可以看铭牌上清楚的标明了是双电压的

刚才特地看了,红色闪冲的确是写输出:10.8V-20V  9.3A ,  你不说以前我还真没有注意过,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肯定也是有协议的,因为我的充电器只有3个触点,而大有的12V电池和20V电池是都可以插在上面充电的, ...

大有5339充电确实快,实测满负荷充电时功率有195W。

楼主:
引用 网友A:
5279和5289两个的电池,一个充电器就能解决

那黑色普通充电器是不是可以充别的款式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黑色普通充电器是不是可以充别的款式的电池

黑色的不行,标上只有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