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大神指点加密狗飞线教程。

楼主(2020-12-20):
朋友的加密狗坏了,让我帮忙修理,修复了,但是还得特定角度才能识别,电源灯是亮,现在想绕过USB针脚直接飞线,但是不懂电路知识,请各位大神指点,焊接在什么位置。
网上找了个修复图片,但是只有我飞线成功这边,那边就没有了。
这是正常的电路板。

网友:
换个USB接口就解决的事,被你给整复杂了,还剪板,是准备破釜沉舟i了

网友A:
能带加密狗的软件都不便宜,通常应该有服务的,直接找厂家换呗。好像用友除外,靠升级坑老用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带加密狗的软件都不便宜,通常应该有服务的,直接找厂家换呗。好像用友除外,靠升级坑老用户。 ...

我买的数据恢复软件(带加密狗)还好,400多块钱,永久免费升级。

网友B:
换头就行了,或者用USB延长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带加密狗的软件都不便宜,通常应该有服务的,直接找厂家换呗。好像用友除外,靠升级坑老用户。 ...

这个狗,坏了换新要3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头就行了,或者用USB延长线

昨天去电脑城修的,回家又坏了,回来发现应该是一个贴片电容虚焊,结果多点了一下,通是通了,但是无法识别USB,估计是电容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狗,坏了换新要3W

狗的意义在于限制软件授权使用,坏了交回厂商领个新的对厂家来说只有手续成本而已,叫价3W怕是涉嫌勒索。哪家厂家这么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的意义在于限制软件授权使用,坏了交回厂商领个新的对厂家来说只有手续成本而已,叫价3W怕是涉嫌勒索。 ...

国内厂商就这B样,只会一锤子买卖。

网友:
SL这个logo是电路板厂吧,以前拆的原道N12电路板上也有这个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兄弟,U口断修复了,但是还有其他地方断了,现在已经修复了。

网友:
好奇这东西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实际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