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我的第一台数码单反:十年的宾得K-x遇上光圈门故障拆修

楼主(2020-12-20):
十年前,摄影还只是个业余爱好,用的还是胶片机,那时刚刚工作没多长时间,省吃俭用很久买了人生第一台数码单反,当时那个激动劲现在仍记忆犹新……现在多年过去了,这部老机早已退居二线深藏在摄影包里,只是偶尔拿出怀念下。前段时间,突然遇到了宾得传统的光圈门,今天恰好得空,自己拆开弄下。

拆之前没有找到同款机型,便参考网上几位大神其他k30的文章,对比kx感觉也差不太多,心里大概有了个数,开始动手

最后拍的一张螺丝位置图放到前面,方便参考(底部其实共8颗螺丝,漏标了俩,机器上一眼就能看到)

取下电池前要先把闪光灯弹起来,因为下面藏着两颗螺丝

按图拧下所有螺丝
开上盖,电池仓内隐藏的一颗螺丝不要忘。
注意下方排线,要从手柄侧开启,因为另一侧的连线是焊接的。可以扣开这边的排线扣取下排线方便操作

然后是底盖,八个螺丝,取下

拿下前盖,注意麦克风线,嫌碍事可以拆下麦克风两颗螺丝

裸开的前视图

罪魁祸首出现,红框内的电磁组件,位置在卡口红点侧面

一颗螺丝固定,拆下即可

拿下来了

第一次把整个组件放入消磁器消磁,后来装上还是不行,想了下又拆开把组件中的这个动片拔出来单独消磁,才好了

消好磁装机就可以

但又心想反正是拆开了,不如把后盖也打开看下里面……

屏幕和按键固定在这里,通过一根排线和主板连接,感觉这里是整机最简洁的地方了

CPU,心脏或者说大脑
配上海力士1Gb ddr2内存
H5PS1G63EFR

FLASH芯片 16MBIT 70NS
MX29LV160DBXHI-70G

两枚罗姆BD6736 马达驱动

AK5461VG 这个没查着干啥的

另一侧,闪光灯电容,和一枚不知干啥的线圈

上方再来一张,左侧一堆线都是焊接的

机身卡口旁边这俩看着像晶振,不知是不是

大概看完了,装机试机,故障解决
最后发帖前查了下快门数,才两万八千张,还很年轻呢

end

楼主:
想起来了,宾得是机身防抖,卡口旁长得像晶振的那俩应该是类似陀螺仪感受机身震动方向的传感器

网友A:
之前K10D玩了一阵子就收起来放防潮箱了!现在就偶而拿出来拍拍!实在太笨重了!不过还好我的没网上说的那些门!

网友B:
我的kr波轮不好用了,得用力按着才能正常用,据说用电子清洁剂清洗一下就行,我也没试过

网友:
感谢分享!有技术动手能力强。

网友:
能拆修单反相机和镜头的都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kr波轮不好用了,得用力按着才能正常用,据说用电子清洁剂清洗一下就行,我也没试过 ...

同样KR,波轮调节数字乱跳,用清洁剂试过好几次,有一定效果,但是时间久了又会重范。不过机器大多吃灰中。

网友:
这个小电磁组件看起来和SONY AIWA磁带随声听机芯上面的很像呐

网友C:
镜头太少了,宾得还是不值得玩了

网友D:
请教下楼主,我也是KX,光圈有时能打开,有时打不开,是不是这种就是光圈门?还是说光圈门指的是一直打不开?

网友E:
看来自动镜头价格至少比,老蛙全画幅9毫米超广角手动镜头实惠点。不过我更喜欢拆机全画幅感光片,组成的纯电子快门单板机加液晶屏模组,可以利用九几年凤凰胶片手动镜头。目前一英寸星光级感光片单板机模组都得2千元以上,只是比4千多元专业消费相机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K10D玩了一阵子就收起来放防潮箱了!现在就偶而拿出来拍拍!实在太笨重了!不过还好我的没网上说的那些门! ...

宾得在单反里面算是小巧的了,但跟手机比的确是笨重的多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kr波轮不好用了,得用力按着才能正常用,据说用电子清洁剂清洗一下就行,我也没试过 ...

对,拆开用wd40喷下来回滚滚然后拿纸吸掉多余的一般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镜头太少了,宾得还是不值得玩了

的确,不过我现在干活室内拍拍静物也就一标头加一微距足够,主要是宾得的色彩,拿尼康拍的总是缺一些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楼主,我也是KX,光圈有时能打开,有时打不开,是不是这种就是光圈门?还是说光圈门指的是一直打不开 ...

没错应该就是他了,光圈打不开时连按几下快门就好了对吧,然后歇上一阵就又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自动镜头价格至少比,老蛙全画幅9毫米超广角手动镜头实惠点。不过我更喜欢拆机全画幅感光片,组成的纯 ...

物以少卖得贵

网友F:
我想我还是手机拍拍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应该就是他了,光圈打不开时连按几下快门就好了对吧,然后歇上一阵就又不行了 ...

有时能好,有时怎么都不行,现在我把它固定住了,当固定光圈在用,下次有空参照您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我还是手机拍拍算了

嗯我现在也是除了干活其他时候相机能不动就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