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小米反渗透净水器MR424-A拆解

楼主(2020-12-21):
今天终于有时间,把闲置的小米MR424-A反渗透净水器拆了,做工还是不错的,完美拆解,塑料丢掉,留主板搞一下。

楼主:
壳子改成音箱算了

网友:
好好的为什么要拆了?这个净水器我也有一台

网友A:
这货组装的啊?电源板还是外置款的,泵呢?泵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为啥这么拆了丢掉?滤芯耗不起?还是啥损坏了修不了?

网友B:
搞非标滤芯的都是耍流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非标滤芯的都是耍流氓

非标滤芯主要是为了赚钱,
还有就是市场上的滤芯质量参差不齐影响使用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标滤芯主要是为了赚钱,
还有就是市场上的滤芯质量参差不齐影响使用效果…… ...

自来水作为水源,只要反渗透膜是正规厂家出产,就没大问题,大不了前级效果差膜寿命短一点,也比被这些搞成非标的坑钱划算。前级好的也不少,前提是别图便宜,运维费用也比非标的便宜一半。

网友:
还以为每个滤心后端都有传感器,结果看电路应该就是两个传感器,看来滤心用度也就是一个完全的算法啊

网友:
看我的文章"一块云米净水机主控板怎么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货组装的啊?电源板还是外置款的,泵呢?泵是什么牌子的?

我拆过一个泵是强生的,电源是内置的带壳子的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来水作为水源,只要反渗透膜是正规厂家出产,就没大问题,大不了前级效果差膜寿命短一点,也比被这些搞 ...

自来水出厂可能没问题,但是管道二次污染又是问题了,开发商给的管网不见得达标。还有就是维修后恢复供水那个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来水出厂可能没问题,但是管道二次污染又是问题了,开发商给的管网不见得达标。还有就是维修后恢复供水 ...

这些都不怕,最多影响pp棉,对后面ro影响很小。

网友:
这个就是垃圾制造器,换滤芯附带很大的外壳一起丢,而且滤芯壳无法清洗内部,松泉瓶的,随时拆开洗。最重要的线管两三年也可以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非标滤芯主要是为了赚钱,
还有就是市场上的滤芯质量参差不齐影响使用效果…… ...

零几年我父亲买过净水器,也是因为耗材太贵不再用。让我想起零几年家用款喷墨打印机,主机不到一千元,墨盒耗材挺贵有计数器芯片。还有零几年索尼二代游戏机,世嘉游戏机,都希望用正版光盘挣钱,不过到了索尼三代游戏机没啥人玩绿色版硬盘游戏,再到索尼五代游戏机彻底放弃光驱,变成纯硬盘,只能从官网花大价钱买正版。国产血糖仪有些系列,耗材总算有价格实惠低配版,就差依捣速实惠的国产难买,我那北京附近全是很贵的外国诺和,只是真投有国产诺凡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零几年我父亲买过净水器,也是因为耗材太贵不再用。让我想起零几年家用款喷墨打印机,主机不到一千元,墨 ...

做产品的有几个能像苹果一样靠产品挣钱呢,都是靠耗材和后期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