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爱国者64G双头手机U盘拆修(半途而废)

楼主(2020-12-21):
近日同事拿来个type-c+usb双头手机U盘让我修,说是往里传东西的时候不小心碰歪了u盘,再插手机和电脑都没有反应了。我试了一下,果然如此,这种情况只能短接量产了。

于是我试着拆了一下,卸掉旋转式保护帽,通过观察,应该是从type-c端拔出电路板,但是整体严丝合缝的,拔了拔纹丝不动,
考虑可能有胶或者卡点锁住,于是找了个易拉罐拉环,剪成两半,正反面都插进去,来回划拉几下

然后拉住type-c口上下左右的晃动若干下,试着往外拔,很顺利就拔了出来,壳基本没有变形。

看了下主控,是安国的,AU89102C-EF

打开ChipGenius,插好拆下来的u盘电路板,不识别,用曲别针短接一下,“等灯”一声,终于识别了,

可是显示的设备居然是AU87101A UFDISK,至此拆解完成。
接下来就简单了,从网上找到这两种主控的量产工具试着直接量产就可以了,
然而我搜了个遍竟没有找到,先扔一边吧,只能等找到量产工具再修了。哪位有的话可以提供一下,表示感谢。

网友A:
你同事不要数据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同事不要数据的吗

这叫什么话,有什么比U盘更重要么?^_^

网友B:
短接那两个脚?

网友C:
买U盘前要了解下内部情况再买,便于以后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同事不要数据的吗

有备份,不要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那两个脚?

跟普通u盘一样,短的是usb那头,一头短接一头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U盘前要了解下内部情况再买,便于以后维修

嗯,有道理,她网上买的时候没细问

网友:
这主控找不到量产工具,现在只能等,说不定有人会发出来,可以的话,加个型号,方便其他人搜索

网友(2021-11-14):
买了这JB主控的U盘算是无望了,手上有个这破B玩意儿就是无法量产。

网友(2022-04-04):
话说楼主的优盘量产成功了吗

网友:
有个类似的,这下会拆了

网友:
希望能有量产工具

网友:
量产工具怎么发?

网友:
有了,试试这个行不行

网友(2022-11-05):
我也是同样的这一型号U盘,主控也是87101A,找不到安国量产对应型号工具,89103,89102都不识盘,不知道楼主的盘量产是否成功了?

网友(2023-09-23):
厉害终于找到这种的拆解方式了

网友(2023-10-29):
先关注一下,等有元下附件再说了

网友:
我有个很类似的这类双头U盘,也是一样的问题,不知道之后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