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6Plus阴阳屏维修

楼主(2020-12-21):
苹果6Plus开机显示阴阳屏,经了解用户是摔过后出现的,且开机进系统很慢。(恢复出厂设置了,有ID激活锁)

楼主:
检测到灯控IC A1脚开路,偶尔有394的阻值。

楼主:
查点位图纸,此脚刚好外面有个测试点,飞线先(如不是精修手机主板的人员肯定是高难度的)

楼主:
快克861直风枪焊回灯控IC,阴阳屏问题解决。同时进系统慢的问题也OK了

网友A:
还能再战十年,老家联通的2g信号已经停了。

网友B:
其实6SP给不会折腾的老年人用,下载好常用软件,退掉商店的ID账号;还是比千元左右的安卓机好用,至少苹果慢的得均匀。

安卓一下子卡住想摔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6SP给不会折腾的老年人用,下载好常用软件,退掉商店的ID账号;还是比千元左右的安卓机好用,至少苹果 ...

非常同意 我给我丈母娘用的就是6sp 很好用 就是一开始买来的时候是16g的 她嫌内存小 后来网上买了带码的64g硬盘 才55 装上之后 那老娘 哦不我亲爱的丈母娘开心到飞起了

补充内容 (2021-1-16 08:46):
你们见到我养的狗了吗 叫“隔壁邻居老王” 它特别粘人 喜欢跟我后面吃屎 还是个帮帮团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6SP给不会折腾的老年人用,下载好常用软件,退掉商店的ID账号;还是比千元左右的安卓机好用,至少苹果 ...

老年人就需要硬盘大点,能存点照片,软件少点,主要是不会用。声音、屏幕和字体大点的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6SP给不会折腾的老年人用,下载好常用软件,退掉商店的ID账号;还是比千元左右的安卓机好用,至少苹果 ...

慢的均匀实在是。。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6SP给不会折腾的老年人用,下载好常用软件,退掉商店的ID账号;还是比千元左右的安卓机好用,至少苹果 ...

带指纹键的苹果给老人家用都很好,比如5S 6S 7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再战十年,老家联通的2g信号已经停了。

2G信号会慢慢停掉的,以后2G老人机也用不了,得买4G老人机了

网友C:
我的苹果6手机64G版本15年初买的,用了5年半有余了,17年11月换过一次外屏,18年3月中下旬换过电池,18年4月中旬手机花屏了,刚好二毛出生住院期间,只好用siri打电话,以为是换电池的师傅给我搞坏了。五一后自己在网上买了个国产屏幕,死活装不上去,售后说是我手机摔变形了,打磨了外屏盖板还是退给了卖家,估计卖家心里有数还是退款了,自己买了个无配件的二手拆机屏幕轻松安装到位,也懒得贴保护膜了。今年4月份买了个11给媳妇,上个月买了个12,媳妇把11淘汰给我,感觉手机速度有质的飞跃。本月给6重新压了个外屏给老妈,淘汰了她的华为P7,这个手机5年但卡死,真的想摔掉。话说P7是15年下半年单位充话费送的,试了下机就直接给老爸了,老爸用到今年5月份才新买了一个不足2000的荣耀手机。17年给了老爸新发的荣耀9手机,也是试机用了两天,觉得语音还是不如苹果6的Siri好用,老爸用旧P7把荣耀8放在柜子里,18年初给了我弟弟。老妈用P7前用的是3G版本的三星S4,但外屏不灵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用Wifi网络还好,电信的3G网络跟拖拉机一样慢。老妈用苹果手机十来天就接受了,速度秒杀P7不在话下。之前安卓手机除了慢,老人一不小心还乱装软件,用苹果6以后这样的现象就杜绝了老人、小孩还是得用苹果手机,媳妇的Vivo5G千元手机里被孩子不小心装了各种莫名其妙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苹果6手机64G版本15年初买的,用了5年半有余了,17年11月换过一次外屏,18年3月中下旬换过电池,18年4 ...

苹果还可以设置不能删除APP,给老人下载好后,不会误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苹果还可以设置不能删除APP,给老人下载好后,不会误删

还没有发现这个功能呢,下次试试,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发现这个功能呢,下次试试,谢谢提醒

在屏幕使用时间里面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屏幕使用时间里面设置

谢谢,紫薯布丁

网友D:
苹果5好像是可以开机的,但是黑屏没显示能修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发现这个功能呢,下次试试,谢谢提醒

小孩:全班同学除了我都是用的安卓机。
我:我对你这么好你还不努力读书!
小孩:你不过是想控制我而已!同学们听歌微信,我什么都做不了,密码都没法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孩:全班同学除了我都是用的安卓机。
我:我对你这么好你还不努力读书!
小孩:你不过是想控制我而已! ...

挺好,刚学会了禁止删除功能,孩子还小,没有研究其他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苹果5好像是可以开机的,但是黑屏没显示能修嘛

5代维修价值不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