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LG显示器不开机无显示更换按键拆修

楼主(2020-12-21):
一台LG显示器,按开关键无任何反应,不通电。外壳无螺丝,全是扣位,太难拆了。

楼主:
测试控制小板,上面的开关全坏了,按下时全部是开路的。因无原型号的开关,更换现有的4脚开关替代,虽中心与原来是偏移的,确认了结构件接触开关是无问题的。

楼主:
装好控制小板,按下开关键,LED指示灯瞬间亮起,装好外壳,完美修复!

网友A:
微动开关时间长氧化了,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动开关时间长氧化了,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是的,氧化了

网友:
这按钮,太奇葩了

网友:
这种锅仔片的轻触开关时间久了比较容易氧化发生接触问题。

网友:
可以用WD40洗洗看

网友B:
我都是丢进超声波清洗机加酒精一分钟就可以完美复原。

网友C:
我的笨球液晶,所有的调节开关全坏了。关上开不开,索性就不关开关键了。结果现在开机得用螺丝刀捅一下才能开机

网友D:
按钮的高度多高?是不是可以用鼠标的微动替代。微软鼠标的微动,只有2脚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丢进超声波清洗机加酒精一分钟就可以完美复原。

我用酒精滴入开关内部,按了很多次无果,才更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钮的高度多高?是不是可以用鼠标的微动替代。微软鼠标的微动,只有2脚的那种。 ...

高度一样的开关,即使中心位置不对,只要外面的按键能顶到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笨球液晶,所有的调节开关全坏了。关上开不开,索性就不关开关键了。结果现在开机得用螺丝刀捅一下才能 ...

我也还有一台10多年前的BENQ

楼主:
手上没有

网友E:
呀!和我显示器同款

网友(2022-09-12):
引用 网友E:
呀!和我显示器同款

我也是同款,也是开机键不行,和其他键调换先用着,不知道型号多少,找到了再买

网友:
这种圆形微动我还是第一次见。FLUKE好评

网友:
这个按钮开关有点少见啊……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种按钮其实不太容易坏的,这么巧!!看来还是质量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