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优利德UT89X,硬芯的,开盖瞬间感觉和摸奖一样

楼主(2020-12-21):
正面图片懒得发了,自己网上看去······

现在的表为啥元器件这么少

网友:
现在使用集成模块的多了,以前的老表都是分立件的

网友:
功能全集成到芯片里了 ,外面只需要取样电阻 存储器 保护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A:
我的也中奖了,现在的小优可比那啥利的良心多了。有时间看看怎么把电池改成3.7V两串两并的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中奖了,现在的小优可比那啥利的良心多了。有时间看看怎么把电池改成3.7V两串两并的锂电
...

哪个小优?

网友:
开局一张图,剩下的靠我们自行脑补?

网友:
优利德VS胜利

网友:
VC890C+也有硬芯的,有一个硬芯一个牛屎

网友(2024-10-29):
请问ut89xd是硬芯还是软芯?从外面如何区分软硬芯?ut89xd和ut61e+哪个做工用料更好?我觉得ut61e+的hFE功能和usb功能没啥用,喜欢Lpf和LoZ功能,可惜ut61e+也没有LoZ,突然觉得不知道买啥型号好了。还有ut89xd是单片机的还是电位器的?校准容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