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带光敏电阻的台灯你见过么?联创OF-3028专业护眼台灯全拆解

楼主(2020-12-21):
这联创OF-3028专业护眼台灯是老早前捡的,打理也是疫情前的事了
这灯其实还是不错的,三基色灯管,结构也比较扎实,比较特殊的是还带个光敏电阻
今儿就把它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整灯外观
一共有四个调节关节,比常见的多

白点不是原始涂装,只是装修溅上去的墙漆

圆锥形底座沉重,底部样子

铭牌

打理干净的样子

居然在灯罩外侧发现个透明窗口,里面是光敏电阻

底座上有个金属光泽的圆盘,开始偶以为是触摸按键
结果后来的拆解发现只是个装饰,也可能真有触摸版

这个透明锥尖才是开关,拆解发现还带夜灯功能(坏了,测试不亮)

灯罩带高亮镜面反光罩

H灯管,一头已经发黑

还打有联创标记,5000k日光色

通电还能点亮,看来灯管还比较耐用或用得少

开拆了
都是先拆底座

开关帽也拔下来

结果卡勾兼限位柱断了

底座内部还比较空

这开关不小呀
通常是用在大功率电器上的

两组线进立柱了

前面说那个疑是触摸按键圆盘内侧
还带螺丝位,应该是用于触摸的哈

驱动板正面全貌

拆掉板子后的底盘

原来配重是块铸铁,怪不得这么重

塑料底盘结构比较多,做工也不错

楼下继续

楼主:
接着看板子

常规的双三极管13003

EMC电路被省了

板上还有颗555

555供电用降压电容

输出接线端还用了铆钉

板子铜箔面

再看其他的

开关帽两根线测起来是接的LED,还能看到微蓝光

电源开关正面

做工不错

是个15A的大家伙

拆第三关节(抬、垂头用)

紧固件用的黄铜,做工还不错

第一、二关节(灯头上下、水平旋转)内部

结构比较复杂

竖直的是第一关节限位片,旋转范围约160°

这俩关节比较紧凑,就不继续拆了

再看灯罩

能看见偶么?

拆散

光感小板藏在里面

测试一下

有光照65k

遮光800k

全遮掉估计上M了

全家福

最后上个跑的电路

光控不是调节主灯的,只是用来控制小夜灯,貌似功能比较鸡肋哈
但增加这个功能后,估计售价又要增加不少了

除开光控小夜灯功能,这个联创台灯还是不错的,用料相当扎实,估计当年价格得上100了
目前小夜灯不亮,欢迎关注后续维修测试帖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3830

网友A:
用料真的好,估计当时也不便宜

网友B:
带光敏电阻的台灯偶见过,但带原子蛋的台灯偶没见过。。。。。。

网友C:
电工木PCB。再好的台灯都是辣鸡掉档次。

网友D:
这种带分立元件的驱动板很少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真的好,估计当时也不便宜

确实比常见台灯要好些,起码活动关节有4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光敏电阻的台灯偶见过,但带原子蛋的台灯偶没见过。。。。。。 ...

带蛋的话,肯定又要被金毛大统领制裁了

网友E:
做工不错,改成LED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工木PCB。再好的台灯都是辣鸡掉档次。

这倒是,算短板、老鼠屎了

网友:
牛掰了,高级货

网友:
啊。。。我改了一下用户名,发现被扣了一千八MB

网友:
原来是加了NE555调LED小灯珠电路

网友:
带光敏电阻的电视也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带分立元件的驱动板很少看到了

偶见过的电子镇流器都是分立件的呢

网友:
这种灯的光线比led柔和,色温也比较舒服

网友:
关节够多,能做的姿势一定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不错,改成LED的吧。

手上台灯多,修好先吃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