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笔记本电池拆解居然是大红色的大红袍(ASUS A41-X550A)

楼主(2020-12-21):
『X折腾』华硕笔记本电池拆解居然是大红色的大红袍
废品打妈给了一个长条状的玩意

一看是华硕的电池

暴力拆了,惊现大红色

估计没存放好,有生锈的痕迹

废了老大劲了

最后用朋友遗留的神器,打磨好正负极头,上面是打磨的,下面是原生态的

每颗电池都含有电量

最后整理一下装在尚朋堂的风扇里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636

网友:
我拆的联想电池,也是大红袍,全部完美复活

网友:
大红袍的寿命很长,随便用个10年左右没问题。

网友:
测测内阻看如何

楼主:
没有专门的设备看。。

网友A:
老大没有内阻测试仪啊,买个带测试的充电器也行

网友:
不知道容量还剩多少,充满电装在设备里,看看还用多久?  可以的话电池塑料皮也拆掉清理一下,里面进水也会生锈的,然后再换上一个新的,除非是不锈钢外壳

网友:
昨天拆了个HP的里面是LG蓝色的电池,全部只有1.4V,

网友:
一般都下降得很厉害了,拆过戴尔的,六颗紫皮,三颗报废,三颗充电很烫。

网友:
以前的都是大红袍,2600的最常见。华硕联想用得不少。

网友B:
怎么看起起来还有生锈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起起来还有生锈的呢

18650铁皮容易生锈,而且废品站淘的可能还进过雨水,更容易生锈,拆一下就好了,生锈的不建议继续用。

网友:
大红袍越来越少了

网友:
大红袍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没有内阻测试仪啊,买个带测试的充电器也行

充电器不准的,我在考虑买个内阻测试表

网友(2021-04-06):
这种生锈电池安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