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款LED驱动电路

楼主(2020-12-21):
家里大厅吸顶灯闪,开始以为是有LED灯珠不良。手上有配件,先换驱动板上去,好了。证明是驱动板故障。
灯能亮,但是闪,说明主要部分没问题,多半是滤波电容容量减少导致。电路上只有主滤波电容,拆下来测量,从标值22μ降到了18.5μ。刚好有这规格的,换上电容,OK,故障修复。

换下来的电容

更换后的电路板

维修完后想想不对,一般的LED驱动有个10-15μ的容量都够用了。这货虽然容量降低,但还有18.5μ,按理来说应该还够用。一定是哪里还有问题。

拿了一个同类型的驱动比较发现,这货在驱动末端居然省了两个小滤波电容。电路设计的时候就没预留电容位置。无语

赶紧在背面补上两个4.7μ/250V的电解电容,两个224电阻

还好盒子空间够大,刚好放下

这么修复后应该比以前稳定些吧。

其实这玩意修不修都行,整套买很便宜的。问题是,现在的产品都靠偷工减料来降低成本,这样的产品怎么用得安心

网友:
家里厨房的装的长条的led 最近几天 开开关不亮要过段时间,大概5分钟吧,闪闪闪,就亮了,意思就是打开开关,先黑5分钟左右在闪不到一分钟就正常量了,拆下看滤波电容测量没问题,记得是 6.3  400v的 然后装上,正常亮了,过了几天故障又开始了,没找到那么小容量的电容,凑合用呢

网友A:
改电流检测电阻,加大阻值,减小电流,可以加长LED寿命

网友:
前段时间,发生同样的问题,400V10U,未端120V2.2U,没有合适的电容,只有450V33U的,直接全换成33U的,好了,就是开灯时,有延时点亮,延时0.5秒样子,未端33U充电要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电流检测电阻,加大阻值,减小电流,可以加长LED寿命

现在的驱动电路电流设定都比较小了,像5730额定电流150毫安,常见都是两颗并联,往往驱动都设定在200毫安,等于只有额定功率的67%.再往小了设定也没多大意义,还是加强散热更有效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驱动电路电流设定都比较小了,像5730额定电流150毫安,常见都是两颗并联,往往驱动都设定在200毫安 ...

杂牌还好,虽然功率虚标,但是灯板面积较大不容易过热。阳光牌LED灯具,父亲还是不听我的一直要买,大概一年后出问题,父亲飞线短接灯珠,几年前阳光LED灯管T5模组大概两个手指粗,2020年后变成一个手指细散热缩水,后来父亲改成两个LED灯管并联只用一个驱动板,理论上每个灯管半功率。我的话最好到废品站,找一个标有50瓦废旧球泡灯,拆大面积铝基板LED灯板,再找几个5到9瓦驱动板,回家后自己动手组合,应该能修出一两个好的耐用灯具,目前问题要注意灯珠导通电压不同,3到12伏等全有,要拆下来分组导通电压放收纳盒。

网友:
在驱动末端省略滤波电容的,一般是高压恒流源,为了节省成本。

网友:
真能省的啊

网友:
现在很多驱动板能省则省,导致寿命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