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贝丽无叶风扇拆换micro充电插座

楼主(2020-12-21):
这台无叶风扇是单位发放的福利,同事说用了一段时间就不好了。

都是micro充电插座的问题,接口质量太差。没对准,硬干进去基本报废。

面板方向,前2个脚垫下有固定面板的螺丝

上角被空心O型环压着,继续拆。

看样子同事就使用了电池原带电量的一段时间

铜箔都剥离了

取下,正负极也断裂

POS机主板上割

只有这种嵌主板中间的了

把旧板切开去插座部分加厚

固定上装回修复

网友A:
像这种塑料外壳上,如何开出或者挖出自己想要的孔啊?我拿着小电钻,钻钻来钻去,七歪八扭还不成形…

网友B:
无叶风扇那么小风量没什么好用了

网友C:
不如直接C口或圆口,这个有反正的都没有好下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塑料外壳上,如何开出或者挖出自己想要的孔啊?我拿着小电钻,钻钻来钻去,七歪八扭还不成形… ...

钻好孔用小锉刀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塑料外壳上,如何开出或者挖出自己想要的孔啊?我拿着小电钻,钻钻来钻去,七歪八扭还不成形… ...

钻头打眼,刀片粗切,锉刀细磨

网友:
隐隐约约看到风扇无刷驱动板像是手工布线,最多是276霍尔加两颗三极管扩流,没有堵转保护和含油轴套。双滚珠轴承AVC拆机风扇用的是KiCad EDA等开源电路板机器布线,带堵转保护和快速软启动检流电阻无刷驱动芯片。正品台达三洋风扇无刷驱动板用料更好,普遍是单层双面布线无刷驱动板。就差没见到成品的烧结钕铁硼强磁电脑风扇,最大好处可以适当缩小中间电机体积,减小风扇中间盲区,也可以在原有设计上改成超高效电机。

网友D:
比较山寨啊,板子铜箔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叶风扇那么小风量没什么好用了

特定需求下比其他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直接C口或圆口,这个有反正的都没有好下场

有啥用啥,特意买买零件就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山寨啊,板子铜箔就这样了

没注意细节,换有坡口的插座或塑料接口尺寸更紧密些都不会这样。也怕是厂家特意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