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失灵的多功能养生壶

楼主(2020-12-21):
多功能养生壶,通电能亮。四按钮灯全亮,各功能键失灵

拆螺丝打开

前2脚垫打开,有明显进水痕迹。

主板上有多处水痕,粘乎乎的

这片主IC引脚间也有

洗板水清理干净

同事没把上面的壶一起带来,通电后不四个键全亮了,但就开光键有反应了并报E1故障码。

不知好坏,今天等壶带来后测试

比一般的电水壶多个温度探头

试着烧水

正确,应该是好了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洗下就好了?

网友A:
这东西一般都是受潮造成的.

网友B:
吹风机伺候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居然还带背光灯,太高大上的一款养生壶了

网友D:
这类东西大部分都是进水,接触不好引起的故障。

网友:
里面还是不错的

网友:
查按键和接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一般都是受潮造成的.

没刷三防漆的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吹风机伺候一下就好了

粘乎乎的,不是清水起码是花果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还带背光灯,太高大上的一款养生壶了

功能多就容易坏,电热水壶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东西大部分都是进水,接触不好引起的故障。

引脚间有脏东西,让单片机失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脚间有脏东西,让单片机失灵了。.

是进水引起的电解物质,没见芯片腿都发黑了,没烧芯片以是万幸了。

网友:
不放壶,就没有感温探头,所以显示e1。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能多就容易坏,电热水壶足矣.

嗯,我说我家秤砣咋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