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暖脚包的控制板冒火,拆开看到两个小电阻!糊了。插上电电阻冒火

楼主(2020-12-21):
暖脚包的控制板冒火,拆开看到两个小电阻!糊了。插上电电阻冒火。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两个电阻是什么型号的多少阻值。我好找两个换上去试试。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标L5、L6不一定是电阻

网友A:
咋看出来是电阻的。。。旁边丝印不是写着L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看出来是电阻的。。。旁边丝印不是写着L吗

电阻应该也有可能,有些不良商家用0欧电阻去替换贴装磁珠或电感电感。其实拆下来看看下面是白色的陶瓷的就是0欧或小阻值的电阻,全黑的应该就是磁珠或者电感

网友:
L
表示电感吧,,可以用0欧电阻或保险丝代替一下试试

网友:
看不到正面,  猜不出 这俩电感起什么作用的,也就无法判断为什么会过热冒火

网友:
应该是电感

网友:
一般这种烧了的都是其他地方有短路什么故障的,其他故障不找到换上也还是烧,所以必须先找到其他故障才行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停你们这么一说,我直接就放弃了。我还以为这种小东西都叫电阻呢。电路板后面我拍了一张照片。烧糊的东西就是c9这里。啥也没有呀。

网友:
你查一下那个105 400V的电容,是不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