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升级iriver ifp790内存到1G 变身ifp799 飞芯复活

楼主(2020-12-21):
手欠折腾数天 新技能焊贴片 焊的乌七八糟 能用  鉴于只能播放mp3  1G存储也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机器零件挺多的!

网友:
艾利和的MP3当年的奢侈品

网友:
当年我的795就是这么搞得 不过我是直接贴上了片512的F

网友:
记得当年也有一个具体型号忘了,看着外观一样128M我升级了512好像然后送人了!

网友:
这么老的芯片竟然还有存货哈哈

网友:
第一次看到老芯片做的MP3了

网友A:
以前买过一个n10感觉听感一般,低音下潜不够深

网友:
需要刷固件吗

楼主:
不需要 不过为了方便还是刷成免驱的吧

网友:
还记得那个广告,飞船一样的。

网友:
TSOP 48的片子焊得不错!

网友(2021-03-19):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过一个n10感觉听感一般,低音下潜不够深

n10 就不是飞芯了

网友B:
我手头还有2个魅族的MP3,一个E2,一个E3,都是128M的闪存,没得玩,假如能搞个TF卡什么的,寿命可以延长。

网友(2021-05-31):
你好盆友,请问一下我的IFP890拆机分离上层电路板时候那两个焊点被我搞的不粘焊锡了,有救吗

网友:
不开机了,看看还能修理吗

网友:
高手!我手里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ifp180t,内存都太小了。请问你换内存是直接把内存颗粒换上就行了吗?不需要做固件备份和写固件能直接识别吗?还有,你用烙铁还是用风枪换的?我也想试试。

网友(2021-12-02):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还有2个魅族的MP3,一个E2,一个E3,都是128M的闪存,没得玩,假如能搞个TF卡什么的,寿命可以延长。 ...

都可以可以升级内存的,我E3升级成功了

网友(2022-12-26):
其实只听歌256M也够了。

网友:
艾利和ifp180铁三角一直收着,就是外壳开裂了